请问大家这样的同步带怎么算的准一点呢

楼主(2024-08-29):
如图,这是个同步带传动的输送带,我现在按照计算买的同步带短了一点,导致安装不了,我有点怀疑我用的是节圆的尺寸,他们用的是外圆的原因,请问各位前辈,我买同步带的时候提供什么尺寸会好一点,还有是不是余量要放大一点,我是多放了两个齿的距离,现在都短了,有点难顶,搞的还要重新买,货期也挺长的,时间又紧,现在搞的有点难做,想问问前辈们是怎么算的,又是提供什么尺寸的呢?希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短了调张紧啊
不然设置张紧轮干什么用

网友:
同步带就是按照节圆算长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了调张紧啊
不然设置张紧轮干什么用

我这个张紧轮都已经最小了,装不上去还

网友:
你没算皮带厚度

网友:
同步带长度算皮带中间层

网友:
SolidWorks不是可以自动生成皮带吗?后面还会标出尺寸,那个尺寸很准的,齿数圆整之后再多两个齿用作调节,从来没出问题

网友(点评):
没软件你不会计算了是吧

网友(点评):
直接出结果更方便,没软件我也会去cad或者用草图直接画出来量长度,怎么?你是用三角函数笔算出来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张紧轮都已经最小了,装不上去还

那你这个张紧轮的调整间距设计的不合理

网友:
淘宝买同步带要写齿数,你以为你报的是节圆周长,他理解的是外径周长。

网友:
同步带厂家的网页有根据齿数和中心距计算皮带齿数的计算器,买接驳带,今天拍明天到

网友:
同步带 首先看一下多大型号,型号不一样厚度也不一样。

无论是同步带还是 普通输送带 都有一个最小曲率问题,比如厚度10mm的同步带或皮带会针对最小直径滚筒。如果该滚筒直径太小皮带有很厚 根本起不到左右 滚筒不会转

至于计算节线长度 建议是要预留足够的安装空间和张紧空间。

有些里面有钢丝不像PVC或PU 带那样有弹性,同步带弹性很小 几乎很硬的所以 设计同步带输送 张力浮动调多点便于安装

网友:
最高不要写长度,买同步带写齿数。

网友:
一段加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