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圆弧铝型材直角问题

楼主(2024-08-29):
客户要求防护罩用圆弧铝型材,但是机箱又是直角的,多出来的这一小部分客户觉得不美观,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呢?

网友A:
肯定是机箱改圆角啊,还能有别的什么方法啊

网友B:
已经做好了?那似乎没啥好办法,新机可以把型材外罩,连底部的机架整个套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做好了?那似乎没啥好办法,新机可以把型材外罩,连底部的机架整个套进去

这也是一个办法 ,还在设计阶段

网友:
搞大点,把方角包进去不就行了

网友C:
下机架做包边,上机罩扩大一圈,这样整个机架就被包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机架做包边,上机罩扩大一圈,这样整个机架就被包起来了

好像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圆弧铝型材,是自己开模的,还是标准件?

网友:
3D打印一个件,圆润过渡,贴上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机箱改圆角啊,还能有别的什么方法啊

别惯着客户,美观是个主观概念,看多了就顺眼了。

这机器,如果是老外的机,客户肯定不会bb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别惯着客户,美观是个主观概念,看多了就顺眼了。

这机器,如果是老外的机,客户肯定不会bb

他还在设计阶段,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客户一定要R角型材,那就改底下机架部分配合就行了,多简单的事儿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他还在设计阶段,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客户一定要R角型材,那就改底下机架部分配合就行了, ...

机架方管拼接,搞R不好搞啊。

网友:
确实不美观,机箱拐角也做成圆弧形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架方管拼接,搞R不好搞啊。

厚板做圆角就行了,很常见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