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孔穿板后的密封求助

楼主(2024-08-29):
目前有一个设备 一段200mm左右直径的管要穿过两块立板 立板的平整度不好 所以开孔也不会那么精准 至少要留出2、3mm的富裕量,请问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做好密封呢 避免雨水、尘土进入立板的两侧(两个立板顶端密封几乎是做不到的)
求赐教

网友A:
发泡胶啊

网友B:
加装柔性衬套:在管道穿过孔的位置安装一个柔性的衬套,例如采用硅胶或EPDM材料制成的衬套,它不仅可以适应孔的不规则性,还能提供良好的防水防尘效果。
填缝材料:如果孔与管之间的间隙较大,可以考虑使用耐候性密封胶(如硅酮密封胶)填充间隙,这种材料固化后能够形成防水屏障。但要注意操作时确保密封胶分布均匀,避免影响美观及长期使用效果。

网友C:
可以考虑在板上装个类似这东西,但是你的尺寸比较大应该没得卖

网友:
O型圈,密封胶都可以。
看你的工况,不恶劣随便一个O型圈,密封胶都可以
恶劣的话可能要选择耐高低温的有机硅胶密封

网友:
没有压力限制自由的多,压圈可以就压圈,最终解决不了就上胶,看你设计年限。个人觉得压圈能解决80%的问题。

网友:
防水胶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在板上装个类似这东西,但是你的尺寸比较大应该没得卖

嗯 这个以前面板过线用过 但某宝最大的是孔径200,内径就小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泡胶啊

请问发泡胶是填充到两板之间吗,那个空间很小 估计上方可以打一打 下面和靠内一侧不好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打胶

目前是想试试打胶 不过空间受限 只能是板子的靠外的两侧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装柔性衬套:在管道穿过孔的位置安装一个柔性的衬套,例如采用硅胶或EPDM材料制成的衬套,它不仅可以适应 ...

请问打胶的话 因为空间问题 只在两板的外侧 沿圆管外圆打一圈胶应该也可以吧 还有个问题就是现在两块板不平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套硅胶

请问硅胶所处的位置和固定方式怎么样效果好 估计要克服板子不平 开孔不圆等问题……

网友:
这么大的孔径,精度又低。恐怕也只有打胶了,至于你担心的中间50间隔处,可以设计一个垫圈,装配时两面也涂好胶再插管,靠侧面来密封,最好有夹具保压一定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发泡胶是填充到两板之间吗,那个空间很小 估计上方可以打一打 下面和靠内一侧不好下手啊

对呀,这么大直径,过线圈过线套不好找,而且只是一般性的防尘防水,发泡胶合适。空间的话,有加长的喷嘴,就是外观不太好看。

网友:
弄个类似的 内径卡好尺寸

网友:
胶套,但是这个东西受光那个很容易老化

网友:
管子动不动,不动都好处理

网友(2025-01-17):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