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紧固件螺栓图纸上的标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4-08-29):
1/2''-13,二分之一英寸是公称直径吗,后面这个13,是表示每英寸有13个螺纹?这个怎么理解,是不是和螺距的表达有关?还是说公称长度13?

网友:
差不多这样

网友A:
是这个意思 一般不写那个"符号  后面要注明是什么螺纹 粗牙还是细牙 精度等级 等等

网友B:
字面意思是每英寸有13圈螺纹,螺距就是25.4/13=1.95

网友:
厉害大佬直接看英文图纸

网友:
我也学到了

网友C:
第一个问号之前的就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号之前的就是对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面意思是每英寸有13圈螺纹,螺距就是25.4/13=1.95

这样,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意思 一般不写那个"符号  后面要注明是什么螺纹 粗牙还是细牙 精度等级 等等

这样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