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旋输送机的速度和功率问题

楼主(2024-08-29):
问题一:功率为什么算下来很小,大概要放多少倍呢

问题二:输送速度哪个公式才对呢,这2个公式有什么区别么,怎么差这么多

螺距0.35m,叶片直径0.45m,转速30r/min

① V=转速*3.14*叶片直径=0.71m/s

② V=转速*螺距=0.175m/s

网友A:
你一个是周向线速度,一个是轴向速度。电机好选,一样的转速,就那几个kw等级,,

网友B:
叶片螺旋输送机  计算的速度和功率

可以理解 转一周 将两个叶片之间输送的体积(有密度就知道质量) 推送多少距离

等同 F*S=W     质量*9.8=力F     转一圈=输送距离S就是螺距

转一圈产生的力矩做功=W=F*S(上面的) 移送速度和转速也可以这样转化

以上是纯理论计算  实际计算还要加摩擦系数和考虑叶片滚筒自身重量等工况 放大一定系数即可

网友C:
你可以看一下标准JB/T7679,一般都是输送量计算,输送量知道了,输送速度也应该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个是周向线速度,一个是轴向速度。电机好选,一样的转速,就那几个kw等级,,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叶片螺旋输送机  计算的速度和功率

可以理解 转一周 将两个叶片之间输送的体积(有密度就知道质量) 推 ...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一下标准JB/T7679,一般都是输送量计算,输送量知道了,输送速度也应该知道。

谢谢你

网友:
可以参考下这个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