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水口多厚的水口需要热切

楼主(2024-08-29):
箱体,水口在内部,冲水口采用气缸冲切,不知道行不行,还是要热切啊,水口厚度在两毫米左右

网友:
光知道板材的厚度还不够,冲裁轮廓的周长、材料的抗剪强度、

网友:
冲切可以的,刀口间隙要适当放大一点(和冲金属比)

网友:
2mm应该没问题,另外看外观有没有什么要求。如果冲发白了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