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标轴的加工价格问题,请教大佬

楼主(2024-08-29):
各位大佬好!我是机械新人,第一次发帖,我想问问你们几个问题:
1、你们做非标轴一般是找谁加工的,加工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2、下面是我画的工程图,还望各位大佬赐教指正错误。
3、今天问了非标定制的厂,大概300块一根,请问这个价格怎么样。
4、材料用的是45#,没有做热处理,请问车轴加工前这个原材料的轴出厂的时候一般会做热处理吗。
5、做热处理的话价格会翻倍,这个有必要吗。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轴一般要调质料,就是买热处理了的料,这根轴批量一根15块,单 件100,
要想省钱,30用卡环,直接用20光轴车,便宜很多,
大批量,可能能做到5-8块一支,
材料用20光轴,才几块钱,就是说批量加工费在10块以内

网友B:
没春哥说的那么便宜。你淘宝做的话是要2 3百的,一百找春哥做他老司机

网友C:
我不是机加工的,我都觉得300贵的离谱

网友D:
1.1尺寸没看到轴直径,轴端螺纹2-M5?轴右端看不出来,基准A标注这里指的是轴中心?17的外圆为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尺寸没看到轴直径,轴端螺纹2-M5?轴右端看不出来,基准A标注这里指的是轴中心?17的外圆为基准?

轴直径标在主视图的下面了。轴端只加工一端螺纹孔。基准A想标注轴中心,哈哈,新手标的还是有点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一般要调质料,就是买热处理了的料,这根轴批量一根15块,单 件100,
要想省钱,30用卡环,直接用20光轴 ...

大佬好,今天和加工厂聊过,他们的出厂原材料是没做过热处理的,不知道不调质45#的强度怎么样。您说的省钱是指这个部分用卡环吗,这个地方受轴向力,不知道卡环的强度够不够。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机加工的,我都觉得300贵的离谱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春哥说的那么便宜。你淘宝做的话是要2 3百的,一百找春哥做他老司机

哈哈哈,可以可以

网友E:
只做单件300就不算很贵了,长期合作的按打样价100是可以,批量就得看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做单件300就不算很贵了,长期合作的按打样价100是可以,批量就得看量了。

谢谢大佬,这个是找怡某某工厂加工的,AI自动报价200块左右,后面跟单人员联系我说我的3d图上没标公差,如果按2d图的公差加工的话是300左右一件,我想问一下这个公差标的会太严了吗(6-7级的公差等级)。

网友F:
我们做也得2百左右
这个尺寸是电镀后的尺寸。
话说做传动轴一般不用45#钢
我们都用Gcr15,做热处理等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做也得2百左右
这个尺寸是电镀后的尺寸。
话说做传动轴一般不用45#钢

网友:
一般情况下,6级公差要磨了,但是要磨的话你这个轴要提高硬度要热处理。假如只做一根,我感觉300一根还算便宜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好,今天和加工厂聊过,他们的出厂原材料是没做过热处理的,不知道不调质45#的强度怎么样。您说的省 ...

调质是镀铬的前处理。最好不要省略。

网友:
按我以往的加工概念 这种前后装夹2次 同心度0.012的 感觉有点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