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的自由平面度是多少合理?

楼主(2024-08-30):
一块1000*700*10的铁板,上面中间开了两个500*350的方孔,各边剩下的距离基本相等。请教各位,如果未标注平面度要求,这个做出来自由平面度是多少是合理的。

网友:
你需要多少?

网友(点评):
0.01

楼主:
现在做出来变形约4MM,装配上提出问题了

网友:
激光切割变形也这么大?

网友:
问一下设计人员是否有具体要求,如果设计人员不清楚,那就帮他分析一下使用的需求,是需要平面度,还是需要局部范围的平面度,还是不需要平面度。也可以参考GB/T1184让设计人员给出要求。

网友(点评):
薄板最终安装后的平面度有可能是相配合件决定的,因为薄板安装后上就“随波逐流了”,它邻居啥样它啥样。

网友:
老哥这个行吗 ?行给我点个赞

网友(点评):
L是最大的未注公差等级?看来挺严格的,1.2。不过我这里还开了两个方孔可能差值还会大点

网友(点评):
你这个板子薄了,一般这种平面误差大的,要不整厚一点 ,要不就减小安装面,局部加工减小变形量 ,问题都出现了,先往设计优化方面处理呗,,加工现在的现状就是床子能干多少精度出来就是什么精度 ,不会给你研究...

网友:
你需要0.01,这种厚度就薄了,做出来肯定变形。建议修改安装基准,降低对大板的要求

网友:
0.06

网友(点评):
开玩笑呢?

网友(点评):
谁和你开玩笑,不知道自己查GB/T1184

网友(点评):
6楼不是给标准了

网友(点评):
那是未注公差,我给的是IT7

网友:
上平面磨床走几刀平面度杠杠滴

网友A:
1000*700开两个500*350的方孔,好奇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点评):
把两个 孔转90度

网友(点评):
是哦,我一下没转过弯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0*700开两个500*350的方孔,好奇是如何做到的

请看大屏幕

网友(点评):
知道了,我一下没转过弯,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