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计算,分享一下简洁有效的计算方式,欢迎大家指正!

楼主(2024-08-30):
车辆自重500kg,需要最大速度1m/s,加速度0.2m/s²,车轮直径250mm,
问题:计算电机输出力矩、速度、功率,确定减速机速比,给出负载在电机轴的等效惯量大小。如果考虑真实情况,还有哪些阻力项需要考虑,写明阻力来源并自行定义阻力大小予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对的,那不是2πN/5=1.634来着,为啥是4.1呀。

那是算错了,多谢指正
改正:
转速N=V/A=1m/s/0.785m=1.3rps=78rpm
T匀=FR=0.1*500kg*10*0.125=62.5nm
J=m(A/2Π)²=500kg*(0.785/2*3.14)²=500kg*0.0156=7.81kg•m²
β=2ΠN/t=2*3.14*1.3/5=1.6rad/s
T加=J*β=1.6rad/s*7.81kg•m²=12.5nm
T匀+T加=62.5+12.5=75nm
P=T*N/9550=75NM*78RPM/9550≈0.61KW

网友:
看到提问,没看到分享。

网友:
力矩T1=m*a*r=12.5Nm
估惯量J=1/8mD²=3.9Kg/㎡
加速力矩T2=J*w=J*a/r=6.2Nm
总力矩T=T1+T2=18.7Nm
滚子转速n=V/ΠD=76.4r/min
若按4极电机n0=1450r/min,则减速比约为19,等效电机惯量JL=0.01Kg/㎡
一般我都是给放大系数来忽略阻力,上面的也可以看看是不是这样算的

网友:
重心的位置,轴距,驱动轮是哪个,路面和轮子间的阻力系数及附着力系数,爬坡有无要求,输入还是缺些参数的

楼主:
转速N=V/A=1m/s/0.785m=1.3rps=78rpmT匀=FR=0.1*500kg*10*0.125=62.5nm
J=m(A/2Π)²=500kg*(0.785/2*3.14)²=500kg*0.0156=7.81kg•m²
β=2ΠN/t=2*3.14*1.3/5=4.1
T加=J*β=4.1*7.81kg•m²=32nm
T匀+T加=62.5+32=94.5nm
P=T*N/9550=94.5NM*78RPM/9550≈0.77KW

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算的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课本知识学多了,你要先确定你需要的电机和减速类型
然后查扭矩对应计算,T匀+T加=62.5+32=94.5nm?这个是扭矩?  你要知道电机有额定扭矩和启动扭矩  小车这种加速度那么慢,加速时只要满足启动扭矩的话 选电机时只考虑额定扭矩符合你正常行驶的扭矩输出就够了

网友:
比如你选定的是用伺服电机 3000转的 那么你可以判断这个电机最大能给的减速比 3000/(1.3*60)  1:38  然后你选择减速机或者通过齿轮比 确定要你的减速比  比如你选择1:30 那么你需要的 X*30*(1000/0.125)=500*0.1*10 求X=2.08N.M  然后找符合扭矩的功率电机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转速N=V/A=1m/s/0.785m=1.3rps=78rpmT匀=FR=0.1*500kg*10*0.125=62.5nm
J=m(A/2Π)²=500kg*(0.785 ...

兄弟,T匀=FR=0.1*500kg*10*0.125=62.5nm   加速度不是0.2吗? 0.1和10代表什么?

网友:
500kg承载的话,AGV大概是用两个100w的电机差速就够了
其他阻力的话,车轮对地面的滚动摩擦系数,以及如果你是带着其他万向轮的话还要计算其他万向轮的回转阻力。这些都是和承载,轮径,旋转半径相关。

网友(点评):
和小车运行的速度有关 我要速度10/S 你100W2个也够? 100W2个差不多速度0.5m/S吧

网友:
l来套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T匀=FR=0.1*500kg*10*0.125=62.5nm   加速度不是0.2吗? 0.1和10代表什么?

这个是匀速运动的转矩计算,0.1代表摩擦系数,10代表重力系数,为了好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课本知识学多了,你要先确定你需要的电机和减速类型
然后查扭矩对应计算,T匀+T加=62.5+32=94 ...

这是减速机输出的转矩,按照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3000,按照减速比30的话,电机的转矩应该是3.15nm

网友A:
楼主,请问下β=2ΠN/t=2*3.14*1.3/5=4.1
这里不应该是β=2ΠN/t=(2Π*1.3rps)/0.2m/s²=41r/s²嘛
有点疑问,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下β=2ΠN/t=2*3.14*1.3/5=4.1
这里不应该是β=2ΠN/t=(2Π*1.3rps)/0.2m/s²=41r/s&#178 ...

0.2m/s²是加速度,不是加速时间t

网友A:
引用 楼主:
0.2m/s²是加速度,不是加速时间t

哦哦,对的,那不是2πN/5=1.634来着,为啥是4.1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对的,那不是2πN/5=1.634来着,为啥是4.1呀。

那这个应该是算错了,多谢指正
改正后:
转速N=V/A=1m/s/0.785m=1.3rps=78rpmT匀=FR=0.1*500kg*10*0.125=62.5nm
J=m(A/2Π)²=500kg*(0.785/2*3.14)²=500kg*0.0156=7.81kg•m²
t=1m/s/0.2m/s²=5s
β=2ΠN/t=2*3.14*1.3/5s=1.6rad/s
T加=J*β=1.6rad/s*7.81kg•m²=12.5nm
T匀+T加=62.5+12.5=75nm
P=T*N/9550=75NM*78RPM/9550≈0.61KW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T匀=FR=0.1*500kg*10*0.125=62.5nm   加速度不是0.2吗? 0.1和10代表什么?

匀速 μ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