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硬铬表面处理求解

楼主(2024-08-30):
各位大佬,麻烦指导一下,最近工厂加工了一批镀硬铬零件,在客户现场使用了4个月就锈迹斑斑,是否是镀硬铬供应商表面处理不合格还是镀硬铬防锈能力就是这样?如何在图纸上提高供应商对镀硬铬表面处理的防锈能力呢?

网友A:
客户的现场是什么工作状况啊,这个不谈就光赖镀硬铬不行,什么逻辑

网友B:
图纸上技术要求里应标明,盐雾试验过多少小时。另外也要看用户使用环境。

网友C:
镀层有磨损?

网友D:
硬铬只是轻微防锈,主要看使用环境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防锈弱于镀镍

网友:
后者 镀硬铬防锈能力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技术要求里应标明,盐雾试验过多少小时。另外也要看用户使用环境。

因为是非标,并非批量加工,供应商肯定是不会做盐雾试验的,我们自己也没有做盐雾试验,所以这个及时图纸标注了,供应商肯定也不会去做,提供不了盐雾测试报告

网友(点评):
话不是这么说,测试和报告是一码事,你给没给标准是一码事。你给了标准,正常人家发去电镀厂就会按这个标准等级来镀,并且后面有扯皮你也有理。你没给标准,电镀厂没收到标准,基本上就是上个光了,扯皮你也扯不了。

网友(点评):
就好比有些图纸尺寸和形位公差,你也并没有检测手段,供应商也不一定都测全了。做回来装上没问题都好;装配有问题了就得看谁的责任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铬只是轻微防锈,主要看使用环境

谢谢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户的现场是什么工作状况啊,这个不谈就光赖镀硬铬不行,什么逻辑

这个也不是我光赖供应商,因为我们换了供应商,才出现这个问题,原先我们的零件镀铬后在客户现场都是用的挺好的,没有出现大面积生锈的情况,属于异常了,客户工作现场都有差异,属于于全自动生产线,班后会有用水清理地面的情况,所以湿度还是会有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镀层有磨损?

这个应该没有,表面镀层还是很光洁的

网友E:
没有量的话,是很难管控厂家的,也只有趁别人的工艺给你做一下,尽量从顶层设计就避免这个问题,比如:选不锈钢的,标准的镀镀棒等

网友F:
镀铬防锈不行啊,生锈不是很正常

网友G:
铬层镀的不均匀,特别是棱角位置很容易镀不到位,这个位置最容易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量的话,是很难管控厂家的,也只有趁别人的工艺给你做一下,尽量从顶层设计就避免这个问题,比如:选不 ...

这个是很多零件哦,不只是轴,还有板,轴套等零件,确实很难去把控厂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铬层镀的不均匀,特别是棱角位置很容易镀不到位,这个位置最容易生锈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镀铬防锈不行啊,生锈不是很正常

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好的建议吗

镀锌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真空电镀氮化钛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是非标,并非批量加工,供应商肯定是不会做盐雾试验的,我们自己也没有做盐雾试验,所以这个及时图纸 ...

谢谢提供的建议,后续我在图纸上标注一下盐雾测试要求

网友(2024-10-25):
这东西,没法说,同一家加工户加工的两批轴,机器在同一家工厂使用,其中一台就反锈了,另一台就没事,具体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但我认为这东西无非就是加工时有师傅偷工减料了,另外就是保养时那一台的师傅没保养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网友H:
有江浙沪,金属镀硬铬供应商推荐吗?

网友(2024-12-09):
引用 网友H:
有江浙沪,金属镀硬铬供应商推荐吗?

有比镀硬铬更好的磁控溅射PVD,防腐蚀要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