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充系数最大值,容重和堆积密度是否一样

楼主(2024-08-30):
请教问题如下:
问题一:手册上螺旋输送机的填充系数有推荐值,最大可以取到多少呢,看到个老师傅的图纸双螺旋填充系数选到0.8,物料木屑,容重0.3t/m3
问题二:皮带输送机上叫堆积密度,螺旋输送机上叫容重,这2个单位都是kg/m3,是一样的东西么?

网友A:
本身的物理意义是一样的。应用场景不一样:一个是堆积,一个是填充。

补充内容 (2024-9-3 08:26):
扣字眼的话,t是质量单位,还是重量单位?

网友(点评):
物理意义也不一样,一个单位体积重量,一个单位体积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的物理意义是一样的。应用场景不一样:一个是堆积,一个是填充。

请问充填系数最大可以多少呢

网友(点评):
这不显而易见的吗,不能超过1啊,不管什么系数都不能超过1,否则就失去了成为系数的意义。

网友:
确定填充系数的几个因素:
物料特性: 不同物料的密度、颗粒大小、流动性等特性会影响填充系数的选择。例如,流动性较差的物料通常需要较低的填充系数,以避免堵塞。

输送机类型和尺寸: 输送机的直径、螺旋叶片的螺距、旋转速度等参数都会影响填充系数的选择。大型设备通常有较高的填充系数,而小型设备则需要相对较低的填充系数。

输送长度和角度: 输送机的输送距离和倾斜角度也会影响填充系数。在水平输送时,可以采用较高的填充系数,而在倾斜输送时,填充系数通常要适当降低,以保证物料顺畅输送。

网友:
你的QQ多少,有空探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充填系数最大可以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