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的同名零件是不同文件夹共用的吗

楼主(2024-08-30):
我有两个文件夹对应两个略有不同的装配体,改了一个发现另一个也同时改成一样的了

网友:
肯定有一个没有改。如果是另一个文件改了,那说明你这个文件夹内的没有改。跟你在建模过程中不小心点开另一个文件夹的同名文件有关。

网友:
不要同时打开

网友A:
因为你已经打开一个同名的了,它就直接用了
要打开两个不同路径名字相同的吗,开两个sw就可以

网友:
最好是别同名

网友:
单独打开

网友:
中间不小心被借用过一次就会变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已经打开一个同名的了,它就直接用了
要打开两个不同路径名字相同的吗,开两个sw就可以

怎么开两个sw啊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开两个sw啊大佬

搞两个版本

网友(点评):
两个版本,高版本的也不能打开低版本的,麻烦更多,最好还是单独命名文件

网友:
已打开A路径下的X文件,再打开B路径下的X文件,会直接用前面A路径下的文件,哪怕是装配体也是直接调用,这点确实有点操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开两个sw啊大佬

双击两次sw的图标就可以开两个,但如果是一样的名字的模型我是不建议这样操作的,你要能保证不会窜模也可以。除非你是标准件,保证不会更改一样名字的模型。
最好的不会窜模的办法就是不要用一样的名字,做不到就不要同时打开同名的模型

网友:
这一点就没有CREO好用,creo可以设置工作目录,始终默认在这个目录打开,sw默认最近打开的工作目录,有时候经常串目录,不知道这个文件在目录A还是目录B了

网友:
确实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只好文件名后再加个序号

网友:
打开模型后,点击菜单栏的文件(F)→查找相关文件(F),看看是不是所有的零件路径都在同一个文件夹,如果不是,关闭所有的文件,然后重新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