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00目的过滤器可以用普通的Y型过滤器吗,求教?

楼主(2024-08-30):
      最近找了一个泵,流量最大6L/min,要求入口前有一个400目的过滤器,我在淘宝上找了好久,最多也就是80目,新人做非标,请教一下大家,这个过滤器选哪一种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A:
可以自己做个非标!

网友B:
400目接近40微米,淘宝上的大多不都是40微米的过滤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做个非标!

之前在淘宝上找过非标,但他们客服说不懂技术,不知道该做多大的,客户要多少尺寸他们做多少尺寸,然后我就嗝了,我也不懂非标尺寸如何绘制啊,还不能影响正常的流量,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目接近40微米,淘宝上的大多不都是40微米的过滤器吗?

淘宝上大部分是滤网,没有滤网+Y型过滤的,Y型过滤的目前我知道的只有80目。

网友(点评):
你按80目的乘以5不就是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淘宝上大部分是滤网,没有滤网+Y型过滤的,Y型过滤的目前我知道的只有80目。

那就需要并联5个,太多了,比我的设备还大。

网友(点评):
让你自己设计一个大点的Y啊!在80目的基础上改

网友(点评):
并联?目数越大,孔直径越小,过滤越精,你这并联没有用啊

网友:
这种Y型过滤器即使有也应该是非标的,这个过滤精度挺高的,过滤器体积太小了会不会很快就堵死了

网友C:
叫泵厂家一起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叫泵厂家一起提供

这个办法好,我也想到了,但人家不给提供。

网友(点评):
实际他们这是不负责任。你要求前面要400目,但是市场上却没有卖的,那是不是说明他的技术不过关,或者销售人员不懂啊?你要是做电机的,你的电压是379v加减0.0001v,那还得自己建一个发电厂吗?自己建的也达不到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办法,加油口和回油口装上400目过滤器,这个比过滤器加400目还要好。过滤器加400目滤网还可能造成进油不足或者空气多。我估计是销售不懂,按照回油和加油口装400目滤网进行就好。定制这个简单多了

网友:
你买个常规Y过滤器,然后把里边滤网换了不就可以了嘛,过滤精度高了容易堵,那就勤换滤网,还能每次收钱

网友(2024-10-10):
建议多级过滤,减少维护
定制400目的滤芯
上淘宝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