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图, 如何准确的知道孔的类型

楼主(2024-08-30):
从3D图中, 如何准确的知道孔的类型:

如果没有2D图纸的标注孔的类型,     设计者如何在3D中标注孔的类型:  是牙孔或光孔.????   以及如何准确的把孔的信息传达给生产者,  一般的3D软件可能达到这种要求吗??

网友:
你要是给带建模过程的文件,那确实可以识别,如果转成了中性文件,那就没办法明确设计者意图。

网友:
MBD知道吧,MBD 是使用产品制造信息(PMI)(又名用于构建和测量的制造数据)注释 3D CAD 模型的过程,以成为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单一权威来源。

网友:
sw文件里不是有那个画图步骤啥的,也有异形孔插入,也可以用它出工程图保存

网友:
看孔是小数还是整数

网友:
源文件还是中性文件?

网友:
看大小,6.8,8.5,10.2,这样都的螺纹孔。看是否贯穿,若不贯穿,16,大概是销孔等

网友:
这就是为什么有工程出3D,画螺纹画详细的就是防止转格式后让对方去猜这是啥。

网友:
inventor螺纹孔是按标准螺纹画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