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按压锁紧结构

楼主(2024-08-31):
如图,按压图一按钮序号1,序号2跟着移动。不做斜轨道的情况下,有别的办法让序号2下降的时候让序号2这个面下沉吗?

网友A:
序号2下降的时候,序号2上的面不就下沉了吗,还有其他现象吗?轻微上翘吗?

网友:
但凡你学过力学也知道没有斜轨道,它怎么斜着下降。

网友B:
图中所示的不就是斜导轨,你的意思不用斜导轨怎么既下降又下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所示的不就是斜导轨,你的意思不用斜导轨怎么既下降又下沉?

是啊,最终还是做了斜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序号2下降的时候,序号2上的面不就下沉了吗,还有其他现象吗?轻微上翘吗?

没有,按这个打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按这个打印了

做导向柱,插在孔里导向行不行

网友C:
可以参考按键圆珠笔的结构,按一下锁住,再按一下松开吗?

网友:
把2往右延长,做个转动中心,形成杠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图中所示的不就是斜导轨,你的意思不用斜导轨怎么既下降又下沉?

什么叫下降,什么叫下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导向柱,插在孔里导向行不行

就是做了一个斜导向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按键圆珠笔的结构,按一下锁住,再按一下松开吗?

就如图这样做了,一个斜导向柱,你按的时候就松开了,不按弹簧往上顶就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下降,什么叫下沉?

下降装置向下,下沉那个面向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