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异形刀片的料仓设计求助

楼主(2024-08-31):
搅拌机的刀片,非常锋利,做堆叠举升式的 刀片之间不能完全贴合,单片摆放做料盘又太笨重  场地空间有限   有其他好的料仓方式吗  感谢赐教

网友A:
像轴承那种在桶里叠放上料的方式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轴承那种在桶里叠放上料的方式行吗

目前想的也是堆叠,刀片限位点只能在内侧 外侧都开刃了 不可以碰到 非常锋利的   但是这个刀片有点像螺旋桨一样扭曲的 堆叠刀片不能叠加在一起。

网友B:
这个最好做一个 非常舒适的姿态 并按这姿态 仿形 做个夹具。相当于摆盘式的

尽量不要再片体之间重叠 有时不方便取料

可以多层料盘 进行摆放

网友:
好奇刀片怎么固定在轴上的?

轴是好几节拼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好做一个 非常舒适的姿态 并按这姿态 仿形 做个夹具。相当于摆盘式的

尽量不要再片体之间重叠 有 ...

多层层叠,而且有相位差。

网友(点评):
对的,层层叠加后累积误差,还有相互之间有时带静电会吸附很难分离。

网友(2025-04-17):
按刀片的形状做个塑料隔板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