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轴承23022和23028的宽度不一样?代号不都是30系列吗

楼主(2024-08-31):
感觉宽度和外径系列代号就是摆设啊

网友:
为什么他俩宽度要一样?

网友(点评):
对啊 ,楼主这脑子就怪

网友(点评):
那你怎么不怼他啊

网友A:
这两个代号的轴承内径都不一样,更别说宽度了,楼主是根本不知道型号的含义就在这扯淡

网友B:
建议先查一下,轴承代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代号的轴承内径都不一样,更别说宽度了,楼主是根本不知道型号的含义就在这扯淡

内外径不一样我当然知道,不就是*5么,我意思是30系列这2个数字代号(宽度和直径系列代号)含义除了查表以外没啥计算意义(不像后面那个22*8和28*5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查一下,轴承代号

内外径不一样我当然知道,不就是*5么,我意思是30系列这2个数字代号(宽度和直径系列代号)含义除了查表以外没啥计算意义(不像后面那个22*8和28*5一样)

网友:
|windy渊虹发表于 08-31 16:43
内外径不一样我当然知道,不就是*5么,我意思是30系列这2个数字代号(宽度和直径系列代号)含义除了查表以外没啥计算意义(不像后面那个22*8和28*5一样)

轴承代号里面的的宽度系列和直径系列本来就没有具体数值意义啊,因为轴承代号里面其实只有内径代号有具体数值意义,外径和宽度都不同,所以才需要用宽度系列和直径系列来区分。这样才能保证每个轴承代号是唯一的。

网友:
当然不要想,

不要想当然

网友:
内径不一样,当然宽度不一样

网友:
楼主,你能想象同一系列的轴承,内径100跟内径10的厚度一模一样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吗?
那会荒谬到什么地步

网友:
同样17寸的轮胎也有不同的宽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