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机械设计遇到难题求大佬解决

楼主(2024-08-31):
现在需要在协作机器人上同时使用双夹具,有一个需要是吸盘类型的,需要吸的物件重量威13.6KG,不知道能不能行,在网上找了好久没找到吸盘抓手案例,求大佬们分享一下

网友A:
抓取物表面啥样?一般吸盘都是吸取表面光滑的物品

网友:
材料,体积。这些都没有,怎么提供思路

网友:
米思米案例库有

网友:
估计协作机器人没有这么大重量的

网友(点评):
UR有20kg,新出的,我还用了一次

网友:
我们常用的是UR和FR机器人,倒是有这个负载的,但你这个东西的体积,工件表面状况不知道,也不好说,一切都符合要求的话,也是能吸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抓取物表面啥样?一般吸盘都是吸取表面光滑的物品

光滑的尼龙版

网友:
直接找供应商就好了,你想那么多干嘛

网友B:
你是想吸尼龙板做什么?具体需要机械手工作是个什么流程?

网友:
那么重有点难度,设置单独的真空泵。

网友:
多吸盘的那种就很好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吸尼龙板做什么?具体需要机械手工作是个什么流程?

这个板材的主要用途是当作隔垫,一层产品放满后,用机器人吸取隔垫放置在上面继续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板材的主要用途是当作隔垫,一层产品放满后,用机器人吸取隔垫放置在上面继续放置

机器人是只管放置板材,还是板材和产品都要兼顾;如果说只放置板材,你直接做个铝型材框架,中间带个法兰连接到机器人上,框架按你板材分布几个吸盘就可以了;如果说是两者都要兼顾,你得做一个双面抓手,一面是吸盘,一面是抓你产品的。类似你手背和手心,利用机器人连接处法兰翻面;也可以做成双层结构,通过气缸升降控制不同层面工作,具体得看你的应用,思路大概就这样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