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大佬

楼主(2024-08-31):
图中圈起的信息怎么求出,或者不要这些信息要怎么才把图画出来,十分感谢各位大佬的指导

网友:
arctan(6/12)

网友A:
就这一个视图吗?第一个角度这个好说三角形两个边都出来高6底边长12。后面的不知道要看其它视图

网友B:
用软件按图中尺寸画加上约束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他如果是电子图板的话,电子图板有你说的这个功能吗

网友(点评):
莫非你所有二维的CAD都具备了你说那些功能

网友(点评):
没有,你就找有的呗。

网友:
没有总长?

楼主:
没有总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一个视图吗?第一个角度这个好说三角形两个边都出来高6底边长12。后面的不知道要看其它视图

这个是课后习题,只有这一个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课后习题,只有这一个视图

这个可以插图1比1画出来,按图中条件是完全无法定义

网友:
长度宽度至少给一个数否则画不出来

网友:
我要是没画错,那个角度能量出来;长度和宽度没定死,这个需要设计者给出来,求不出来吧

网友(点评):
哪个角度需要你去量啊,通过三角函数反三角数就能求出来,现在是缺乏总长,另外112度也不用标注,那二者是平行关系

网友:
缺少条件的你不用管 把已知条件画上去 虽然纯在一个变量 但是能画出满足图片要求尺寸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按图中尺寸画加上约束就可以了

那就找软件用啊,啥都没有还干啥

网友:
18和12之间的水平线缺少长度,导致角度158的中心点可以在水平方向上来回移动,从而导致158角度的一条边长度不确定,写作业的的话拿尺子量量约么着画上吧,求好像是求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