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钢丝绳在卷线处如何固定的请教

楼主(2024-08-31):
请教各位大神,如图的案例这种钢丝绳如何固定好?
如果没有重物拉扯另外一边,是否有小型自动收线装置的标准件,直径最好不超过4公分。
希望做个类似案例的大佬赐教!有实物案例更好。

网友:
这个有标准的,开螺旋槽

网友:
静等回答

网友:
查一查机械手册,起重机卷筒

网友A:
万能的淘宝上搜个钢丝绳的配件,滑轮和收纳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淘宝上搜个钢丝绳的配件,滑轮和收纳的都有

谢谢,分享,您有做过类似案例吗?加上电机驱动的

网友:
电动吊葫芦结构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您有做过类似案例吗?加上电机驱动的

你没见过阳台上电动升降的衣服架 吗

网友:
你这种需求不是对应电动绞盘吗 ,可以按它这个思路去做 。

网友:
看这个装置钢丝绳 钢丝绳直径很细?长度很短?
一般卷筒上至少预留三四圈 钢丝绳用要不用钢丝卡卡住放置到轴心里 要不做一到两个压板压到不碍事的地方 防止缆绳和负载跌落
你说的第二点不太明白 收揽不是也是电机往回卷吗 自动收揽 4公分的大小 这个估计很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见过阳台上电动升降的衣服架 吗

见过,但是没有具体自己做过类似结构

网友:
一看就没弹过吉他,换过弦

网友B:
楼主,我还有个问题像问一下,看图上,你那个靠近电机那个滑轮感觉会受到比较大的Z轴方向的力矩,那个轮子能撑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还有个问题像问一下,看图上,你那个靠近电机那个滑轮感觉会受到比较大的Z轴方向的力矩,那个轮子 ...

米思米找的案例哈,支撑做好了,感觉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