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随便画个小风车,大家看看这东西能不能做出来,成本怎么样?

楼主(2024-09-01):
总是想着自己做点什么小东西,想来想去就看看能不能弄个风车吧,能被风吹着转起来就行。
风车叶片先用0.8mm的钣金折着用;
轴承不知道怎么选合适的,找了个SKF-W6201-2Z的轴承;
轴承座和转轴应该可以用铝车出来,轴承的孔轴配合用H7、h6;
轴可能的做成空心的,实心的估计有点重。
底座先弄个两毫米的钣金折一下,同时要承担轴承盖的作用。
斯凯孚的轴承可能有点贵,有没有便宜的同型号平替?
大家帮忙看看可不可行?
有没有便宜的加工厂?
自己淘宝联系的感觉太贵了,可能是单子太小不稀罕做吧。

总体

总体

爆炸图

爆炸图

楼主:
如果有人做出来希望能发个图片出来看一看

网友A:
设计缺陷,不及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缺陷,不及格。

有时间能否具体的说一说?我既然发出来了,就是希望能够能够的大家的建议和指导。

网友B:
轴太粗,轴承太大,轴一般是钢材的,叶子太任意,,支架挡风了。建议先看看现成的东西,测绘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太粗,轴承太大,轴一般是钢材的,叶子太任意,,支架挡风了。建议先看看现成的东西,测绘一台

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
风扇叶最好与轴使用轴定位,不然会存在偏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间能否具体的说一说?我既然发出来了,就是希望能够能够的大家的建议和指导。

先搞清楚一点,风从哪里来

网友:
轴承不能用带盖的,内阻太带,靠风转动困难。风叶叶片太小,风被法兰挡住太多了。

网友:
这东西用受力分析吗

网友:
扇叶镂空不可取

网友:
风叶参考纸折的风车样式。你这平平无奇的只会吹到了。没有流线,风吹哪能造成旋转力。

网友:
这个可能转不起来,可以先用纸做一个看看效果;记得小孩的玩具风车,扇片是折叠鼓起来的

网友:
风车跟轴承比例不对,风车叶片型状也不对。

网友:
这个感觉十级大风才吹的动。

网友:
没有绕轴线的分力啊,怎么旋转。

网友:
材料改轻改小改薄 放4组 横着放就能飞起来了 哈哈哈哈

网友:
建议用纸折一个比这靠谱。首先支架把风全挡了,然后扇叶切风面积那么小,还是个铁家伙,不刮台风很难吹动。

网友C:
做来干啥用的啊?是摆件吗

网友:
受力全在轴承上!轴承坏的几率太大

网友:
架子钣金都不利于风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来干啥用的啊?是摆件吗

是摆件,我才看了一些关于风车的原理的视频。
这样失败的结构是我对风向和转动方向的误解,得找时间改一下。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24-11-01):
轴承选那种高速指尖轴承,搞2个陶瓷轴承也可以,不要带盖子,有盖子的阻力太大了,损耗多

网友:
感觉叶片转不动,参考一下风力发电叶片设计

网友(2025-02-23):
仅供参考

网友(2025-07-01):
各位都是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