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凸轮转台

楼主(2024-09-02):
    这是一款凸轮式转台,其主要驱动源为伺服电机,大中空设计,轴承采用大负载交叉滚子轴承,因此具有超大的负载,配合滚针轴承,运行速度快,启停非常平顺.适合于一些大负载速度要求比较快,或者任意旋转角度的场合.

伺服凸轮转台

伺服凸轮转台

网友:
玩过这种,刚开始加工达不到,换了好几家供应商

网友A:
用了凸轮,伺服的意义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凸轮,伺服的意义在哪里呢

这个就是一个可以承受一定负载的凸轮减速机等于是,没有工位自带一个减速比,如果立起来用。类似一个小四轴转台

网友:
其实有类似的推广挺好的

网友:
这种的,摩擦损耗很大吧。

网友:
发一下参数什么的。刚好在选型。

网友(2025-05-28):
需要耐磨件嘛 美国杜邦聚酰亚胺树脂的

网友:
这种价格降下来,用的地方还是多

网友:
这种一般不是蜗轮蜗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