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这根梁是如何提高它的抗弯性能的?

楼主(2024-09-02):
如图所示 梁的尺寸为1700长 宽度280  高度105,箱型结构,(上下面板是8mm,中间立板6mm),当油缸顶升力达到70t 时,这根梁现在向下弯曲是10mm左右,想知道这个梁是如何有这么大的抗弯性能的?这里面有什么结构能提高它的抗弯性能么?

补充内容 (2024-9-2 16:05):
这跟梁的两侧都用钢板封住了,看不到里面的结构,现在就想知道它里面是什么样子的?我自己做了很多模型,仿真后都达不到弯曲10mm左右。

网友A:
工字钢知道不,这70吨做个受力分析就行,改下结构,工字受力好使

网友:
你这看起来是铝的吧,合金钢能减少一大半变形。工字钢simulation看看去

网友(点评):
合金钢的 ,不是铝的,这跟梁是其他人做的,我自己想做,怎么也搞不清楚它里面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字钢知道不,这70吨做个受力分析就行,改下结构,工字受力好使

不行 ,我模拟后变形量很大,也实际加工了,比模拟的大2-3mm,材质时合金钢的

网友:
上下两侧的板厚能加多厚尽量加厚,截面高度能加高尽量加高。分布质量距形心轴越远抗弯性能越好。

网友(点评):
设备的安装距离限制了量的高度只能是105,还要考虑人工搬运的问题,重量不能超过80kg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 ,我模拟后变形量很大,也实际加工了,比模拟的大2-3mm,材质时合金钢的

前几天看课程说,仿真是不会错的,出现过大的误差应该是仿真测试方法不准确。因为仿真软件只会有不会错的

网友(点评):
谁告诉你的,前处理条件设置错误,一样会得到垃圾结果。这什么烂书,胡说八道。

网友(点评):
前处理 后处理错误 读云图错误理论上是人的错误,仿真软件理论上只是会有误差

网友:
看起来像是两根槽钢

网友:
增加受力面积

网友:
在不影响稳定性的情况下竖向的筋板可以减少减薄,尽量把质量分布在上下两侧。重量有限制可以考虑等强度梁结构设计,两边粗中间细。

网友:
同样外形尺寸下先称重量看看对比一下差别大不大,我怀疑他两侧1700长度用了两根厚板做了支撑梁,如果你是空心的,整个截面还是要差一些的!

网友:
中间再加两根肋

网友(点评):
加筋是会起到作用,但相应的重量也增加了很多,唉

网友(点评):
看样子不会只有两边的,中间应该加了的。加两根肋有多少重量?开几个孔就省出来了

网友:
地下挖个洞  钢材背面也装一个70T液压机

网友:
我不知道哈瞎说,参考下赵州桥,弄成拱形 的?

网友:
你仿真的时候要么是约束设置错误,要么是网格精度没达到

网友:
量量长度方向的直线度,应该有点向上拱

网友:
大学没有学过材料力学理论力学吗?
这是最简单的结构。
都用不到计算,还软件模拟.

有一点建议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70t时,因为与钢轨接触可能不均匀,可能会局部压坏钢轨,
可以采用比钢轨软一点的钢材制造,或两端垫一点铝、铜、尼龙之类的,很薄就可以。

网友:
要想减少变形,必须增加截面惯性矩。
一是增加板厚,效果有,不大。
二是增加梁的高度,效果显著。

网友:
很简单的简支梁

网友(点评):
他空间有限

网友(点评):
特种钢材做的呢

网友:
内部加纵向筋,多多的加筋。肯定不能是空箱体。重量超重宁愿减薄材料增加筋密度。按简支梁的应力分布,该厚的厚,该薄的薄。

网友:
我用SW跑了下,七十吨有十八九毫米的变形了,会不会单边三十五吨,那样变形就正好九毫米多点。

网友:
把你的有限元分析条件、载荷和结果图贴出来看看,
条件不同,载荷不同,会导致结果差一大截

网友(点评):
贴我的没用,我只是想知道图片中的梁内部会是什么结构导致它的抗弯性能大大提高

网友(点评):
参考钢结构桥梁的结构,想减重,多用三角结构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