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方式该如何选择

楼主(2024-09-02):
求助一下各位,如图所示,跨度1200,提升总重量35公斤,50次/min(一次往返),提升之后释放,然后砝码及样品自由下落,在这里我选的是两个气缸配合电磁铁提升,但是双气缸动作同步性很难调,所以我想问问各位还有其他好的方式吗?

网友:
换成单气缸,,,,,,

网友A:
你是觉得一个气缸不够用?

网友(点评):
怕1个气缸提不动 那就选200缸径的 提35KG应该挺保守 。。。。。。。

网友(点评):
63缸,0.4MPa,理论提升100kg以上,50%安全余量,50Kg

网友(点评):
你那么保守 60秒50次估计困难

网友(点评):
200缸径?够狠

网友(点评):
200有点杀鸡用牛刀了

网友:
换个单杆大气缸

网友:
双气缸要同步,只有在气路设计上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觉得一个气缸不够用?

考虑到跨度有1.2米,气缸是连接电磁铁,电磁铁吸着下面需移动部分上下的,这样磁铁吸就有问题了,因为受力不是完全对称的

网友(点评):
那你把导杆做扎实了呀,40直径不够换100 2根晃 换4根,

网友(点评):
如果高度没有限制可以十一下四杆机构,用省力杠杆,我这边上传不了图片,不然高低给你个思路示意图

网友B:
行程大的话,这个时间不够吧?50次/min,0.83S要一个来回,算过时间吗?

网友(点评):
我怎么算着是1.2秒一个轮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程大的话,这个时间不够吧?50次/min,0.83S要一个来回,算过时间吗?

嗯嗯,单边行程120,完全够了

网友(点评):
时间不够,120的行程,差不多要个单行程接近1S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单边行程120,完全够了

按照50次,50*2*120/60=200mm/s,在使用范围内,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单向速度吧,而且提起来的时候加速度很大的,另外这么快,砝码能挂住吗?

网友(点评):
气缸推和拉受力是不一样的,许用应力也不同,要注意下哦

网友(点评):
你去车间看一下,气缸越大,速度越慢,知道为什么吗?气缸越长,速度越慢,知道为什么吗? 你不能按照这个样册上的气缸能承受的速度来参考,不是一码事,主要看你的机构能不能承受这么快的速度。

网友:
  • 将两个气缸通过刚性连杆或者齿轮齿条机构等机械方式直接连接起来,这样两个气缸就会同时运动并且保持相同的速度。这种方法适用于负载较小且同步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 同步缸实际上是将两个普通气缸的活塞杆通过同一根杆件连接在一起形成的一种特殊结构气缸。这种设计保证了两活塞杆伸出与缩回时的位移量完全一致。
  • 通过在每个气缸的进气口和排气口分别安装精密调节流量的节流阀或比例阀,调整进入或排出气缸的气体流量,使得两个气缸能够以相同速度运行。需要定期检查并校准这些阀门以维持精确度。
  • 对于高精度同步要求的应用场景,可以采用伺服电机带动滚珠丝杠等传动机构来替代传统气缸,并利用位置传感器反馈信号给控制器进行闭环控制,实现非常精确的位置、速度同步控制。
  • 平衡阀能够自动调节两路输出压力,使两边负载均衡,进而实现同步。它通常用于负载变化较大且需要快速响应的场合。

网友:
行程多大?

网友C:
用直线导轨(单侧导轨上安装两个滑块),不要用导柱 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直线导轨(单侧导轨上安装两个滑块),不要用导柱 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哈哈哈,一开始想着直线轴承安装简单方便

网友:
均加单侧固定 的链条,基本同步上下,要更高精度就换同步带,参考手动抬高的叉车。不过看结构,往返这么快,铝型材框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觉得一个气缸不够用?

200缸径,两吨啊,2000KG

网友:
直接来个凸轮吧

网友(点评):
赞同!就是行程有些大,电机+减速机少不了。成本上去不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是觉得一个气缸不够用?

你们都不问行程就聊气缸缸径,

一个气缸处理肯定可以,做好导向,解决双缸同步的问题。问题是这么120mm行程,1.2S一个升降,这么高频率,行不行?

还有lz这个东西,是每天工作几分钟呢,还是长期这么高频升降?
啥都没有,在这聊缸径,玩儿呢?

网友:
单气缸加导杆,比双气缸好调。

网友:
你不会以为气缸启停不要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都不问行程就聊气缸缸径,

一个气缸处理肯定可以,做好导向,解决双缸同步的问题。问题是这么120m ...

确实,是长时间按照这个频率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50次,50*2*120/60=200mm/s,在使用范围内,是可以的

不是这么算的,不能算平均速度,不考虑加减速时间和停止时间么?

网友E:
兄弟,给你做个参考。
我这有亚德客的SC系列气缸,100缸径,行程150(跑不完,差不多也是跑120行程),电磁阀是亚德客6V-310,用的12mm气管,就近配30L的储气罐,气压0.5MPa,用快排阀,可以做到1秒以内一个循环(拍扁成型工况)。中间间隔停顿2秒,再执行下一个循环,每天工作8.5小时,目前气缸使用了2年没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给你做个参考。
我这有亚德客的SC系列气缸,100缸径,行程150(跑不完,差不多也是跑120行程),电 ...

谢谢呀,那我觉得问题不大了,我的是连续工作3分钟,这3分钟以内持续动作,每3分钟换一次料

网友(点评):
你这个有蛮大负载的,几十公斤,冲击应该会很大。我的工况是几乎没负载,就一个小冲头,成型力集中在末端2~3个毫米,用于拍扁成型。其余行程都是空跑,小冲头大概就2公斤;;这个尤其要注意,我这个只能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给你做个参考。
我这有亚德客的SC系列气缸,100缸径,行程150(跑不完,差不多也是跑120行程),电 ...

对啊,一定要把工况说清楚,光纠结跨度没鸟用。

网友:
感觉楼主这个工况更适合用链传动或者带传动机构,速度、两端同步及提升能力等都有优势。

网友F:
启动的加速度考虑没有,电磁铁实际延时有没有试过。时间这么紧,好好验算一下,各种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启动的加速度考虑没有,电磁铁实际延时有没有试过。时间这么紧,好好验算一下,各种因素

电磁铁这个确实忘记考虑进去了,谢谢提醒,我再去验证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磁铁这个确实忘记考虑进去了,谢谢提醒,我再去验证一下

他想说的是电磁阀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他想说的是电磁阀

电磁铁吸合松开的响应和动作也需要时间,这种小区间更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磁铁吸合松开的响应和动作也需要时间,这种小区间更要考虑。

有高频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