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相机振动问题

楼主(2024-09-02):
请问各位大佬
最近用高速工业相机搭建的显微镜,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当相机内部的风扇高速运转时,画面的振动很明显。
因此我把相机固定在底板的螺丝拧松,振动就减小了很多。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既可以固定住相机,又可以减小振动的传递吗?
蓝色的是相机

网友:
相机用软橡胶垫隔离

楼主:
|卢Tiger发表于 09-02 15:57相机用软橡胶垫隔离
嗯,我弄点减震材料试试看

网友(点评):
不对啊,减震做的再好,相机还是震动,只不过传不到主体了

网友:
风扇连接处加减震吸能材质垫子试试

楼主:
|jinshenxiaohuo发表于 09-02 16:11风扇连接处加减震吸能材质垫子试试
是相机内部的风扇,只能从外面动手

网友:
如果相机内部改动不了,就把相机固定死,按着让它不动,

如果从相机内部能改,就把风扇浮动连接,减小振动往安装壳体上的传导.

网友:
相机尽量和振动源远点,能分开尽量分开,相机这玩意太敏感了

网友:
换成全局相机试试

楼主:
|阿飞LJ发表于 09-02 16:58相机尽量和振动源远点,能分开尽量分开,相机这玩意太敏感了
没办法,相机内部的散热风扇

网友:
显微光学大忌就是用风扇,都得用被动散热的相机

网友:
产生共振了?那么要么相机内部的风扇固定需要考虑加隔震垫,要么想办法隔绝共振。
如下图所示,左边加吸能隔震垫,水面几乎没有波纹。右侧的普通聚氨酯橡胶,振动明显:

网友(点评):
请问这个吸能隔震垫叫什么?哪里能买到呢?

网友:
选择具有抗震设计的工业相机

网友:
打上硅胶

网友:
刚性不好

网友:
支架结构强度不够,另外可以考虑加一个阻尼器就是在支架横梁上钓一个重物

楼主:
|ahway发表于 09-02 21:42产生共振了?那么要么相机内部的风扇固定需要考虑加隔震垫,要么想办法隔绝共振。

如下图所示,左边加吸能隔震垫,水面几乎没有波纹。右侧的普通聚氨酯橡胶,振动明显:

请问哪里购买这种隔振垫呢

楼主:
|1047813537发表于 09-02 16:03嗯,我弄点减震材料试试看
我把相机放在光学平台上,其他结构不动,振动基本没有了。说明相机应该是没问题的,只是它把振动传递到底板上,导致画面振动

网友:
安装架的刚度提升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相机放在光学平台上,其他结构不动,振动基本没有了。说明相机应该是没问题的,只是它把振动传递到底板 ...

那就把相机固定在光学平台上,其他固定底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哪里购买这种隔振垫呢

如果相机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那就是系统的刚性和外界振动源导致的光学抖动。建议:
1. 考虑采用抗震设计的工业相机;

2. 增加镜头支架刚度,必要时设备系统刚度也要增强;

3. 涉及到具体的AOI光学检测隔振,则需要考虑更多因素:如隔振等级(VC-?)、振动源频率、设备固有频率、是否加装隔振产品(隔震垫、空气弹簧、主动隔振等)、重心(高度H标准应该小于平台短边长度的1/3)等。

隔振、吸能、缓冲,是不同的领域,需要根据项目具体分析。如果自己搞不定,建议联系专业的供应商协助。推荐ACE & Fabreeka,我是代理商

网友:
提高刚度、加阻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