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用何种密封圈

楼主(2024-09-02):
论坛里各位前辈,问下高速旋转的轴,装过轴承,电机带动之后,转速最高有6000转或者8000转,那个轴承座,端盖那些用什么样的密封圈效果比较好啊,那种旋转轴唇形密封圈还可以适用这种高转速吗

补充内容 (2024-9-4 14:18):
感谢各位前辈给的建议,每一个都有用都让我学到了

网友:
封油还是封空气,油封有专门的油封密封圈,米思米有

网友:
这个要用氢化丁腈的旋转轴油封或者磁性油封

网友:
那么高转速,可以试试高速空压机的分离式油封,

网友:
这么高的转速,油封搞不了的。机械密封吧,

网友:
密封圈样册上不就能找到对应的转速要求嘛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
要有排气,转速高了内腔温度高,会产生气压,不消除气压什么密封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