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钣金件,若1-2mm厚度的钣金攻丝之后滑牙,如何可以补救。

楼主(2024-09-02):
如果钣金件,特别是箱体类的,已经安装好,甚至待发货的状态,如果出现滑牙的情况,导致无法正常锁螺丝,这种大件,拆也不是,报废也不是,
那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去补救这个螺牙孔?

我知道可以扩孔之后用拉铆工艺,那么还有什么好的工艺可以应用?

网友:
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后面点焊个螺母。就是会搞坏表面。

网友:
用螺母拧紧

网友:
牙套试下看看。

网友:
拉铆挺好的

网友:
我一般 小于2mm的钣都不会直接攻丝 都是压铆 或者焊接螺母。

网友:
如有空间的话,钣金表面不介意突出一点,可以试下拉铆螺母。

网友A:
没啥好办法,有时候在现场,根本没有任何办法,锤子把螺丝打弯,口香糖都用过

网友:
多大的孔?能改大用吗?

网友:
拉铆螺母,压铆螺母,焊接螺母,方法多的是。只要是能伸进去的空间,拉铆螺母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1-2mm攻丝本来就很不靠谱,一般都是压铆螺母。还没装上的情况下,背后加焊螺母,怕破坏外观就用胶水粘个螺母。如果装上了不想拆现场补救,只有找个合适稍大点的自攻牙螺钉锁上对付。

网友:
后面拧个螺母

网友:
目前接触到的就是焊个螺母

网友:
焊螺母,好像还有一种拉铆螺母。

网友:
我都是并螺母

网友:
1-2MM的钣金,M3及以上禁止攻丝,要压铆或者焊接螺母。

网友:
这么薄的板设计螺纹孔就离谱,应该背面焊个螺母

网友:
自攻螺母

网友:
拉铆、压铆、翻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好办法,有时候在现场,根本没有任何办法,锤子把螺丝打弯,口香糖都用过

哈哈哈 你这个是木工师傅的活啊
还口香糖都上了

网友:
电阻焊螺母

网友:
焊接螺母吧 其他的也不好使

楼主:
那这个问题 目前看 没有特别方便有效的方案

网友B:
已经是在发货的状态了,焊螺母、拉铆螺母都会破坏钣金的表面质量,最好还是在钣金的背面用强力胶粘接一个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是在发货的状态了,焊螺母、拉铆螺母都会破坏钣金的表面质量,最好还是在钣金的背面用强力胶粘接一个螺 ...

有合适的这类胶吗,
我们也确实是需要

网友(点评):
淘宝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