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T螺纹的检验方法, 求讲解

楼主(2024-09-02):
见图,    谁知道这个检具的用法吗??

图片中的意思 是什么???

补充内容 (2024-9-3 12:34):
是   NTPF    NTPF

楼主:
有谁真正知道图片的意思 ???  用真正用过的啊

网友:
之前做过这个螺纹,不过只是接触过太久了,也忘记了,资料倒是还留着,你看看有用没有

网友:
我们是直接用塞规检,当然你可以参考具体NPT检测方法,不过比较复杂,又是L1,又是L2的,NPTF还得用L3,实在是很麻烦。。。你可以下看一下我发的那个,我觉着写的很详细。

网友:
锥螺纹规不是有两条刻度线吗?
一条表示最浅要到,一条表示最深不能到

楼主:
谢谢.     主要是L3环规的使用方法不太清楚.

楼主:
一级是用   L1+L3    ???
二级是用:   L1+L2+L3    ???

感觉与一本书的说法不一样啊.
一级是用   L1+L2
二级是用:   L1+L2+L3      书上是这样写的啊.

楼主:
一级是用   L1+L3    ???
二级是用:   L1+L3+6步规

你是对的

网友:
先回复看看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