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周转轮系中行星轮的自转转速就是齿轮本身的转速吗

楼主(2024-09-02):
O₂相对于O₁的相对转速是ω₃还是ω₃-ω₆

网友A:
有点复杂,但只是O2对O1的话,应该按定轴轮系来,所以应该是ω₃。
没专门搞过周转轮系,我也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复杂,但只是O2对O1的话,应该按定轴轮系来,所以应该是ω₃。
没专门搞过周转轮系,我也不确定
 ...

好滴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