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螺帽的设计

楼主(2024-09-03):
各位大佬早上好
因为检测材料的抗拉屈服强度,我需要在试棒的夹持端增加螺纹锁付,以避免拉伸试验过程中夹持端打滑。
目前材料的强拉强度最高在1800Mpa,强度较高。
因为我没有设计经验和缺乏相关专业知识,所以请假各位大佬:
1、螺帽的材质如何选择
2、螺帽的强度等级如何选择
3、螺帽的壁厚如何选择
以上请大佬们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螺纹去抗拉呢?螺纹前面加个台阶,利用台阶去增加拉力方向的阻挡?

网友:
抗拉强度试验参考标准:

GB-T228-2002 金属材料 室温拉伸试验方法

ASTM E8-04 金属拉伸试验方法 金属拉伸强度测试

EN 10002-1:2001 金属材料的拉伸试验 常温试验方法

JIS Z 2241:1998 金属材料拉伸试验方法

ISO 6892:1998 金属材料 环境温度下拉伸试验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大佬的回帖指导。
我已联系供应商做了配套的治具,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