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齿

楼主(2024-09-03):
立式三爪底部有一排齿,测量齿距1.5mm,这是什么齿,有国标么

网友A:
确定不是防滑设计么。

网友B:
有,卡爪国标,三角齿,,,,

网友:
测一下母的看看尺寸

网友:
看着是三角形

网友:
软爪,有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防滑设计么。
谢谢春哥解惑 没接触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卡爪国标,三角齿,,,,

谢谢,就是这个

楼主:
是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