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在《机械设计(原书第五版)》的疲劳失效理论章节中没有对以下公式的介绍

楼主(2024-09-03):
这个西格玛-n曲线的公式,在这本书中为什么没有提到

网友:
这个西格玛-n曲线有ab,bc,cd几段,(等寿命曲线)
在循环次数约为10”以前,相应于图3-1中的曲线AB段,使材料试件发生破坏的最大应力值基本不变,或者说下降得很小,因此可以将应力循环次数N≤10 时的变应力强度看做是静应力强度的状况。
22
曲线的BC段,随着循环次数的增加,使材料发生疲劳破坏的最大应力将不断下降。仔细检查试件在这一阶段的破坏断口状况,总能见到材料已发生塑性变形的特征。点C相应的循环次数在 10*左右(也有文献中认为约在10,现在工程实践中多以10为准)。这一阶段的疲劳破坏,由于应力较大,材料已出现局部的塑性变形,所以用应变-循环次数来说明材料的行为更符合实际。因此,人们把这一阶段的疲劳现象称为应变疲劳。由于这一阶段的应力循环次数相对很少,所以也称为低周疲劳。有些机械零件在整个使用寿命期间应力变化次数只有几百到儿千次,但应力值较大,故其疲劳属于低周疲劳范畴。但对绝大多数通用零件来说,当其承受变应力作用时,其应为循环次数总是大于10"的,所以本书中不讨论低周疲劳问题,若需要可参见参考文献[20]
书上主要研究的是cd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