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轮挡边

楼主(2024-09-03):
图中这个D怎么确定的,我百度好久,也没关于D的

网友:
安装的直径?

网友:
你但凡把图片放大一下,也就没必要提问了。

你要是个成熟的工程师,也不会认为图示会把直径标注在倒角上吧。

网友(点评):
然后呢,你想说啥

网友A:
你想知道什么???D怎么计算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知道什么???D怎么计算的吗??

YSE,想知道,这个D是否有标准,或者公式,

网友(点评):
根据带轮对应位置配作的尺寸,没有标准,,,,,

网友(点评):
有些是敲进去 或铆压 根据材料不一样尺寸也不一样 铝合金的和钢制公差就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YSE,想知道,这个D是否有标准,或者公式,

D是根据与带轮配合的轴的直径确定的,确定了该段轴的直径,就是带轮的D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YSE,想知道,这个D是否有标准,或者公式,

没有,就是个经验参考值,你想大想小都行

网友B:
查一下铆压公差配合要求应该就可以查到。大部分小一些的同步轮挡边都是铆压的,铆压后有些还会进行破坏性装配,在铆压配合处再压几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铆压公差配合要求应该就可以查到。大部分小一些的同步轮挡边都是铆压的,铆压后有些还会进行破坏性装 ...

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
经验值,根据不同压铆设备定,需要铆合的量。

网友:
这个设计的时候自己考虑就行,没有固定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