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两个汽车零件的自动化组装设计方案

楼主(2024-09-03):
如题,如何实现图片中的两个零件自动化组装,是汽车上的两个零件,白色的还比较硬,黑色的很软但是有弹性,有没有比较好一点的方案,目前打算都用振动盘上料,不知是否可行。

这是组装完之后的状态

这是组装完之后的状态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 轮胎 和 轮毂 自动组装的视频

一般黑色的软胶套 需要四个抓撑开 再套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 轮胎 和 轮毂 自动组装的视频

一般黑色的软胶套 需要四个抓撑开 再套进去

好的,谢谢

网友B:
首先想的不应该是,为什么是两个零件

第二个想的是,为什么不是组装好的发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想的不应该是,为什么是两个零件

第二个想的是,为什么不是组装好的发过来

因为客户要求的就是两个零件,为什么不是组装好的,因为客户要我们实现自动化组装,不需要人去组装

网友:
考虑一下机械手抓白色的零件,往黑色的零件里塞

网友:
要用四个薄片爪从四边拉开软胶,再放入硬胶件,再松开四爪脱离。就是这软胶件形状,看自动上料定位好不好整。

网友C:
这种软东西,都比较难搞,抓取困难、定位困难
黑色件,振动盘上料感觉有点难度,可以问问振动盘供应商
黑色件,内撑同时定心
白色件,内孔做定位,抓取放进黑色件内
视觉检测是否装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软东西,都比较难搞,抓取困难、定位困难
黑色件,振动盘上料感觉有点难度,可以问问振动盘供应商
黑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 轮胎 和 轮毂 自动组装的视频

一般黑色的软胶套 需要四个抓撑开 再套进去

嗯嗯,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软东西,都比较难搞,抓取困难、定位困难
黑色件,振动盘上料感觉有点难度,可以问问振动盘供应商
黑 ...

确实难搞,搞了一周的方案了,客户还没认可

网友:
塑料件还有槽子止转限位,有些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