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4x4-16L封装的芯片,壳温和结温相差多少℃?

楼主(2024-09-03):
一款QFN4x4-16L封装的芯片,是MOSFET,芯片外表面温度能测得(壳温),请问:结温怎么推算?
结温和壳温的差距一般多少度?

网友:
结温(Junction Temperature,简称Tj)是指半导体器件内部半导体材料的热结点温度,也就是器件中最热点的温度。在电子设备中,结温是衡量器件工作温度的重要参数,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器件的可靠性和寿命。结温过高可能会导致器件性能下降,甚至损坏。

壳温(Case Temperature,简称Tc)是指半导体器件外壳的温度,也就是器件外部可以触摸到的部分的温度。壳温通常比结温要低,因为它受到器件散热条件的影响。

在实际应用中,结温和壳温之间的差异(ΔTjc = Tj - Tc)是评估器件散热性能的重要指标。这个差异的大小取决于器件的热阻(Thermal Resistance),热阻越小,结温和壳温之间的差异就越小,器件的散热性能就越好。

对于QFN4x4-16L封装的MOSFET芯片,结温和壳温之间的具体差异需要根据具体的器件型号、使用条件以及散热设计来确定。通常,这个差异可以通过热仿真软件计算得出,或者通过实验测量得到。如果没有具体的数据,可以查阅器件的数据手册,里面通常会给出一个大致的热阻值,从而估算出结温和壳温之间的差异。

来自AI(kimi)

网友(点评):
kimi这回答的什么玩意,连边都不沾

楼主:
谢谢二楼,我问了度娘,也是类似的回答。
我其实想知道,有没有哪位大佬有这方面的实测数据,QFN封装的小芯片,壳温、结温的差距有多少度

网友(点评):
这只能说明文心和kimi一样,都没用的玩意。

网友:
看厂家数据手册,测量壳温,用红外测温枪,封装涂黑。计算结温

网友(点评):
红外枪能测结温,你知道结温在哪吗

网友(点评):
明明白白是测封装温度,然后计算结温

网友:
找一个有智商的AI
利用MOSFET内部的寄生二极管(如果存在的话)或者栅源间电压(Vgs)的变化来估计结温。随着温度上升,二极管的正向电压会下降,而Vgs也会有所变化,这些都可以作为温度变化的指标。不过这种方法同样需要专门的设计和测试设备。

网友A:
QFN4x4-16L,,,这芯片型号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QFN4x4-16L,,,这芯片型号是啥?

芯片型号是 SLM6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