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测量不规则圆管内外周长的工具,有没有?

楼主(2024-09-03):
如题,有没有直接测量不规则圆管内外周长的工具?(不是拿尺测量的那种),所谓不规则圆管,就是圆管周圈上有的地方凸一点,有的地方凹一点,不能直接用直径计算。如果没有现成的工具,如果可以开发这样的工具的,可以联系,有偿设计。

网友A:
不是很理解,测直径不行吗?

网友:
外卡规、内卡规

网友(点评):
大概率楼主不懂周长计算公式。想直接测量出来。。

网友(点评):
那就靠楼主目测了

网友(点评):
帖主说的是不规则的圆周,需要知道内外周长。你们两个没看懂题目?

网友B:
不拿尺啥意思?非接触式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拿尺啥意思?非接触式测量?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理解,测直径不行吗?

圆管周圈不是太规整。

楼主:
对。就是想直接拿个工具测量。

网友:
灌水不就行了

楼主:
灌水确实也可以。就是还需要计算。现实条件也不允许灌水测量。需要一个可以直接测量的工具。

网友:
测截面周长?

网友C:
对于直接测量不规则圆管内外周长的任务,通常没有专门的单一工具可以直接给出周长的测量结果,但可以使用几种工具和技术组合来完成这一任务。

柔性测量带:
柔性测量带可以贴合圆管的不规则形状,并且可以直接读取沿着圆管路径的长度,这对于近似测量周长非常有用。
线绳法:
可以使用一根不会伸长的线或者细绳围绕圆管一圈,标记或剪断与起点重合的位置,然后测量这段线或绳的长度即可得到周长。
激光测距仪配合旋转平台:
对于更精确的测量,可以将圆管放置在一个可以旋转的平台上,使用激光测距仪在圆管旋转一周的过程中连续测量距离变化,然后通过数据处理计算出周长。
3D扫描技术:
使用3D扫描设备可以获取圆管的三维模型,之后可以通过软件分析这个模型来计算任意截面的周长。

网友(点评):
下面这位装什么大瓣蒜呢,谁拦着你用chatgpt了,或者说你有什么权力妨碍别人使用大模型,怎么一提大模型就得是国外的,你tmd不是崇洋媚外吗,一大堆国产大模型让你吃了吗,羔子。

网友D:
拿固定长度胶条粘一圈剪断后测剩余长度呢

网友E:
视觉  三坐标都行吧

网友F:
用红外线绕不规则圆周走一圈,电脑自动计算

网友G:
如果你预算足够,可以搜一下外径检测光幕,转一圈自动测量计算给你,如果预算比较低,可以自己做一个位移传感器加旋转轴,让上位机做一个计算程序

网友:
外径找根软钢丝比着缠一圈,抻直量量试试

网友:
现成的有,激光测径仪,三次元。

楼主:
对的。截面不是一个纯圆环。截面有凸有凹,需要测周长。

网友:
简单的就是拿胶带贴一圈,再扯下来测胶带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直接测量不规则圆管内外周长的任务,通常没有专门的单一工具可以直接给出周长的测量结果,但可以使用几 ...

谢谢提供这些思路,应该能够找出突破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固定长度胶条粘一圈剪断后测剩余长度呢

钢管直径比较大,这个实际操作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视觉  三坐标都行吧

谢谢提供思路,这个思路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红外线绕不规则圆周走一圈,电脑自动计算

好主意。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预算足够,可以搜一下外径检测光幕,转一圈自动测量计算给你,如果预算比较低,可以自己做一个位移传 ...

外径检测光幕不错,谢谢楼主的分享。有没有推荐的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理解,测直径不行吗?

轮廓测量仪就可以测量,所测量的数据可直接在电脑上现实的.

网友:
法如测量

网友H:
不规则曲线长度,我能想到的是画图,在电脑上用软件测量;或者看看有没有手机APP可以自动测量,之前不是有自动计算一堆柴有多少根的APP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规则曲线长度,我能想到的是画图,在电脑上用软件测量;或者看看有没有手机APP可以自动测量,之前不是有 ...

手机APP目前没有发现有直接测量周向曲线长度的。这个思路倒是很不错!谢谢!

网友:
苹果手机

网友I:
拿个编码器贴着内圈或者外圈滚一圈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拿个编码器贴着内圈或者外圈滚一圈不就可以了

感觉有点麻烦,需要一个工具放在那里,直接可以读出数来的那种。

楼主:
就是不想用人工测量和计算。最好是能够直接读数的那种。

网友J:
割一段截面直接投影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割一段截面直接投影不行吗

不能够通过去材料的方法

楼主:
这种方法不错,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不错,谢谢楼主的分享。

还有一种视觉测量,靠工业相机和算法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有一种视觉测量,靠工业相机和算法出结果

谢谢社友的分享!视觉测量也不错!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楼主:
非常感谢社区管理团队的帮助。计量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