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可伸缩鞋子的原理和结构

楼主(2024-09-03):
求助一下各位大神,能不能通过这几张全网仅存的图片解构出这个可伸缩鞋子的内部结构原理?或者说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目前还没有鞋厂能做出这种鞋子,想看看可行性

网友:
抽屉导轨结构吧

网友A:
感觉像吸管转弯那个位置

网友B:
伸缩机制:这是可伸缩鞋的核心部分,它允许鞋的长度或宽度发生变化。常见的实现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滑动式的前掌扩展设计,或是带有拉伸材料的侧面板,甚至是内置的充气系统来调整紧致度。
调节装置:用户可以通过这个部件手动或自动地调整鞋子的大小。手动调节可能包括旋钮、拉链、魔术贴等;而自动调节则可能涉及到电动马达或者是记忆金属的应用。
锁定系统:一旦达到合适的尺寸,锁定系统可以确保鞋子在穿着过程中保持不变。这通常涉及到某种形式的锁定机制,比如卡扣、按钮或者自动锁定功能。
舒适性材料:除了伸缩功能外,为了提高穿着体验,这类鞋子往往还会使用柔软且富有弹性的材料,如记忆海绵、网眼布等作为内衬或鞋垫。
鞋底设计:考虑到鞋子整体性能,鞋底也需要特别设计以适应伸缩特性而不影响其耐用性和抓地力。
微调选项:一些高级版本可能会提供额外的微调选项,让用户能够更精确地调整鞋子的松紧程度。

网友C:
看了下,可行啊。
灰色部分是可伸缩的,做成波纹状,鞋底有伸缩机构,侧面有锁死按钮,调整到合适大小,按钮那锁死。
伸缩机构连接标尺,显示当前尺码。

网友D:
这应该不是很难吧,关键是不实用,没有市场。那种小孩的旱冰鞋很多就是可伸缩的。

网友:
一句话总结,鸡肋。

网友:
波纹管,加上固定装置,里面有个套管。

网友E:
就是个连接弹簧
就像老火车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不是很难吧,关键是不实用,没有市场。那种小孩的旱冰鞋很多就是可伸缩的。

有道理,旱冰鞋那个我知道,不过旱冰鞋跟运动鞋使用场景不同,旱冰鞋鞋底比较固定,运动鞋可能还得考虑到鞋底的形变、支撑性、强度等

我是发现现在身边还是有很多家长对每年要换好多双鞋,换下来的鞋又不知道怎么处理发愁,maybe或许在下沉市场可能会有机会一些,哈哈

拙见拙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吸管转弯那个位置

外部上看我也是觉得像,但内部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结构才能保证鞋底的强度和韧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可行啊。
灰色部分是可伸缩的,做成波纹状,鞋底有伸缩机构,侧面有锁死按钮,调整到合适大小,按 ...

谢谢!但现在的疑问是,内部要怎么设计才能保证鞋底的强度和韧性,因为小孩子穿运动鞋跑来跑去,对鞋底是个考验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个连接弹簧
就像老火车那样

是火车车厢连接处那个嘛?但会不会太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可行啊。
灰色部分是可伸缩的,做成波纹状,鞋底有伸缩机构,侧面有锁死按钮,调整到合适大小,按 ...

我也觉得可行!但因为是应用在鞋子上,不知道要怎么设计伸缩结构才能保证鞋底支撑的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伸缩机制:这是可伸缩鞋的核心部分,它允许鞋的长度或宽度发生变化。常见的实现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滑动式的前 ...

大佬,分析的很全面,能跟您详细聊聊吗,主要是鞋子最核心的伸缩机制,想跟您聊聊可行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火车车厢连接处那个嘛?但会不会太软了

里面有骨架加强

网友F:
人的脚不光会纵向长,还会横向长。
鞋子能边长,但是不能变宽。脚长大了还是不会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人的脚不光会纵向长,还会横向长。
鞋子能边长,但是不能变宽。脚长大了还是不会舒服。

有道理。

是鞋子适合脚,不是脚适合鞋子。

省了几双鞋的钱,将小朋友的脚搞出问题了,那是得不偿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的脚不光会纵向长,还会横向长。
鞋子能边长,但是不能变宽。脚长大了还是不会舒服。

有道理的,脚生长是一个立体的过程,但鞋子伸缩只有长短一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