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的自定义属性模板,我要是修改了,原来的属性会不会清空掉

楼主(2024-09-03):
最近想更新一下自定义属性的模板,又怕修改了之后,原来的所有零件都会乱套,所以现在不确定要不要修改,求大神解答

网友:
把模板复制出来 重命名改着玩

网友:
本朝🗡不斩前朝官,我以前画的模型,工程图,改了零件,工程图零件属性模板,原来的还是没变,若实在担心,就保留原来的,新建自定义属性模板

网友:
原来的不受影响

网友:
自己加属性名称行,不影响原来的(当然换个叫法)

网友:
原来的不受影响,如果需要更新老模板,可以批量替换新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