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装箱内需要设计个收纳工装

楼主(2024-09-04):
类似以下的伸缩运输线,需要叉车叉取进入集装箱,下面叉取,需设计个工装,集装箱内需要设计个收纳工装,有没有大神指点下
什么样的比较合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设计工装的目的是什么?
车外工装是防止伸缩、方便搬运?
车内工装是固定运输、防止磕碰?

网友B:
搞一个重型底盘叉车,叉子弄集装箱一样长,当然前面叉货的只有集装箱一半长,叉子后半截加厚抗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工装的目的是什么?
车外工装是防止伸缩、方便搬运?
车内工装是固定运输、防止磕碰?

3-5吨的叉车,叉取工装是为了防止伸缩,也防止叉取过程中运输线结构变形
收纳是防止磕碰

网友C:
用塑料膜把滚子缠起来,固定不动,用木箱装订好,内侧四可以装PU隔层,然后上集装箱,一点问题没有.

如果担心,把腿用木块固定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一个重型底盘叉车,叉子弄集装箱一样长,当然前面叉货的只有集装箱一半长,叉子后半截加厚抗弯

3-5吨的叉车,叉取过程中伸缩运输线会不会变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塑料膜把滚子缠起来,固定不动,用木箱装订好,内侧四可以装PU隔层,然后上集装箱,一点问题没有.

如 ...

大神,这个是要重复这样室外工作的,光这样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焊个底盘,带八支脚限位的,缩归整了,把八支脚放进去固定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3-5吨的叉车,叉取工装是为了防止伸缩,也防止叉取过程中运输线结构变形
收纳是防止磕碰

我先胡诌一下;
用螺纹钢焊两根“E”型的像梳子一样的东西,插在两侧四根腿上;防伸缩、防变形、叉车也能插这两根螺纹钢
需要收纳嘛,需要包装起来吗,防磕碰、我想到的是泡沫,局部防护就行
直接往车上叉的不需要装箱吧

网友D:
我的思路是你不想让伸缩输送机在运输过程中伸缩导致损坏,那解决它就只能把不管那一侧的很多组带轮子的支腿绑住,由于你的长度太长工装用比较清的型材固定每两个支腿 ,再将每两个型材工装连接起来。当这个滚筒不能伸缩了放到集装箱里面只要在周围固定木方就像打包设备一样,这样底下的轮子不就动不了。 固定了叉车不随便叉,要是防止设备损坏叉头放点方木不久可以了。如果可以就给我点个赞 轻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胡诌一下;
用螺纹钢焊两根“E”型的像梳子一样的东西,插在两侧四根腿上;防伸缩、防变形、叉车也 ...

就是这东西还要升降的,E型也挺难的,前高后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思路是你不想让伸缩输送机在运输过程中伸缩导致损坏,那解决它就只能把不管那一侧的很多组带轮子的支腿 ...

感谢,我的现在的思路是下面4条支腿的横梁上装两根杆子,也方便叉取,但是还会升降,前高后低,有点麻烦

网友E:
你的问题发了两遍贴子仍没有描述清楚,可见语文还是一门重要的学科。现在知道你要做个工装,那这个工装是只负责将滚筒线叉上集装箱,只为了方便叉装;还是要随货装车走,为了在车内固定滚筒线?

网友(点评):
我也是半天没看出来说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问题发了两遍贴子仍没有描述清楚,可见语文还是一门重要的学科。现在知道你要做个工装,那这个工装 ...

叉取工装是为了方便叉取和叉取过程中输送线不会展开,收纳是为了在集装箱固定不会移动。

网友(点评):
所以你是要做两套东西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