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纸箱的吸盘码垛

楼主(2024-09-04):
客户需要码垛一个 外形尺寸 270*195*290(高) 重5KG的瓦楞纸纸箱 中间胶带粘贴的那种  需要多大的吸盘? 我问了卖吸盘的 他说 这种纸箱真空度只能算-40KPa   通过公司 D=152√M*K/V*N  用4个吸盘 大概需要50口径的吸盘 1.5 折波纹型  (我还算-50KPA的 ) 有这方面专业的帮忙纠正一下吗? 谢谢大侠

机器人载荷6KG 纸箱重4.78KG 所以吸盘整租重不能超过1.2KG  这个难点在这里

网友:
这种一般直接都买标准的长方形工业吸盘,有参数的可以直接选,至于是海绵的还是风琴缓冲的就看你的工况和机构上有没有缓冲了,最后注意下需不需要快速破真空就好了

网友(点评):
最难得就是对方机器人载荷6KG 物料4.8KG。。 要不然直接那种组合型的吸盘就好了

网友:
按照PIAB的经验,瓦楞纸箱属于泄露工况,如果有覆膜,那才是密封工况。

正常3~4pcs 配FX55吸盘可以保证5~10Kg物料正常码垛:

网友(点评):
真空发生器也很关键的

网友(点评):
谢谢 提供帮助 我有个大概思路了 看来50尺寸的吸盘4个是少不了了 先用这个方案了

网友:
你这个和我上次做的项目有点像,我是10KG的东西,用的工业码垛机器人,吸盘这玩意有讲究的,海绵吸盘和风琴吸盘得看具体情况,正常来说海绵吸盘是好用一些,但如果你吸的东西是冻货的话,不要用海绵吸盘,会出大问题,因为冻货让海绵吸水,吸的时候实际真空达不到,但是也会提示真空OK了,然后就吸不上来了,我就吃了这个亏,后面还是换了风琴吸盘。吸纸箱的话,个人感觉还是搞两个这种长方形吸盘,吸纸箱那两个盖,这样比较稳妥一些。
这是我之前选用的海绵洗吸盘

网友(点评):
这种直接载荷超了 客户要用它现有6KG的机械人 汗

网友(点评):
这不是要你自己去选吗?我这个是随手截的图,又不是用这个,这是长这个样而已

网友:
终端客户:华勤?

网友:
有几个问题:
①需不需要兼容其他尺寸的纸箱
②CT要求多少?

网友(点评):
应该不用 只做这个尺寸 15秒

网友:
只有问厂家了

网友:
1. 吸盘本身材质很关键,参考头部供应商,施迈茨和派亚博的相关资料,后可找国产替换的类型
2. 真空发生器很关键 ,要大流量的类型

网友(点评):
谢谢帮忙 我去找找看

网友:
四个吸盘不稳定,要用至少8个吸盘,而且真空发生器至少用四个,每个真空发生器所驱动的吸盘,要对角配置,不然一个漏气就导致两个漏气,如果处在一边,会导致箱子倾斜,然后吸盘漏气整个掉下来。

网友(点评):
之前做的一个项目是吸软包5kg的膏状物体,比箱子难搞些,因为要变形。吸盘的配置改了几次,最后用上图的配置,没问题了。

网友(点评):
谢谢提点 这个信息很有用

网友:
用海绵吸盘最好,有些纸板做的并没想象中的强度。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