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需要勾选3D interconnect才能导入stp

楼主(2024-09-04):
电脑硬件故障之后,修理过主板,反复卸载重装autocad2020之后终于可以用了(po jie),
但是SolidWorks2020就无故出现问题:SolidWorks 需要勾选3D interconnect才能导入stp,
而且不能另存为 stp 或者igs,xt文件,另存为cero,proe居然可以,
勾选3D interconnect,导入stp为装配件,零件修改图比较麻烦,需要将导入的装配体解除链接才行。

请教一下论坛各路高手,有没有办法搞定上述问题,已经试过修复,卸载之后重新安装SolidWorks2020。

网友A:
不勾选3D interconnect一样可以正常导入stp格式,3D interconnect的作用就是把stp文件作为一个子装配体文件插入到总装配体文件中,操作起来好像作为一个solidworks文件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勾选3D interconnect一样可以正常导入stp格式,3D interconnect的作用就是把stp文件作为一个子装配体文件 ...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3d inter是转换为sw类型

网友:
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勾选3D interconnect一样可以正常导入stp格式,3D interconnect的作用就是把stp文件作为一个子装配体文件 ...

正常是 不勾选也可以导入,但是我重装过整过电脑就之后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