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大家深入了解一下工业除油污的克星:超声波清洗机,你接触过吗?

楼主(2024-09-04):
超声波清洗机的原理是利用超声波的“空化”及“物理”原理,使工件表面及内部的污物被剥离而达到洁净如初的清洗目的。

超声波发生器功率输出采用IGBT-IV逆变(IGBT逆变技术:是当今世界最先进、最流行的电源技术,具有体积小、重量轻、转换效率高、降能耗、品质好、寿命长等优点。
▷采用它激式电路,配置国际先进的自动扫频电路,性能更加稳定。
▷可配加定时功能,用户操作更方便
▷电源体积小,重量轻,转换效率高。

网友A:
这玩意用了20年, 最近几年用了可能要坐牢,怎么解决,排污水,给工人举报,罚款是轻的,坐牢是有可能的,看排污水多少,

网友(点评):
有没有觉得跟20年前的外形都一样,别无二致。嗨!~

网友B:
两个明显的问题:
1.将水爆破成小分子团簇,是个吸收能量的过程,因为破坏了水分子间的氢键
2.尹志春提到的后续的污水处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用了20年, 最近几年用了可能要坐牢,怎么解决,排污水,给工人举报,罚款是轻的,坐牢是有可能的, ...

那要是有重金属是不是更完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明显的问题:
1.将水爆破成小分子团簇,是个吸收能量的过程,因为破坏了水分子间的氢键
2.尹志春提 ...

这里的爆破是指空化作用,没有打破氢键。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爆破往往带有物理和化学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的爆破是指空化作用,没有打破氢键。

其实,水哪怕是流动,氢键都可能断裂……当然,放到物理学就是液体的黏度和张力

网友D:
这种超声波,在清洗眼镜镜片的时候,会破坏表面的镀膜吗

网友:
外观粗糙,款式古老,电源像是穿越过来的。
记得WUHANLIST大侠曾经说过,做这样一台单缸机,如果客户来验收了,都不敢请客户吃饭,因为利润不够一顿饭钱。

网友:
现在销售就这水平?
车轱辘话来回说,“最先进、最流行”法律明令禁止的极端广告用语,参数性能一个字不提,样品像是并夕夕买的,LOW逼到了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超声波,在清洗眼镜镜片的时候,会破坏表面的镀膜吗

主要还是看眼镜的质量,正常情况下超声波不会损伤物件的本身。我们做过的试验都是无损的,还没有发现超声波损伤物件本身结构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谢谢答疑,本来想买个专门洗眼镜的,后来怕破坏,没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