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6鼠标放在零件上特别卡怎么解决

楼主(2024-09-04):
比如当鼠标放在这个止口面上时,这个面的所有轮廓线会逐渐变成黄色,这个过程很慢可能要两三秒,期间软件就是卡死状态,我这是新电脑,运行别的软件都很快,驱动也更新了,也把sw各种显示性能调到很低了,还是卡,怎讲解决啊?

网友A:
换一个零件行不行,可能是零件文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零件行不行,可能是零件文件的问题

都一样

网友B:
更新更新显卡驱动,或者卸载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新更新显卡驱动,或者卸载重装

重装也不行

网友(点评):
是不是买到矿卡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重装也不行

运行别的软件cad什么的都挺快的

网友:
改轻量化看看好点

网友:
换电脑吧,看这个零件也不复杂

网友:
可能是显卡驱动不对 SW没调用你的显卡导致的 去官网找一下你显卡的可用驱动

网友:
换个sw版本试下没

网友:
显卡太新 应该需要额外驱动

网友:
显卡号报一下

网友:
如果是普通零件(特征不是很多的)都这样,那该考虑显卡问题,新机器要看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老机器得查查显卡型号,是不是太弱了,当然机器整体配置也要注意下(不过现在一般机器基本也够用)
笔记本要注意看看是不是节能模式的原因

楼主:
驱动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驱动没问题

SW对Intel的驱动支持不好,你要到官网看看支持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对Intel的驱动支持不好,你要到官网看看支持列表

是吗,那算了,凑合用吧

网友:
换inventor吧,用了十多年,感觉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