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设备外壳设计问题

楼主(2024-09-04):
小弟水平较差,看别人的设备都很好看,想问问设备外壳那种大圆角怎么画的呢,如何跟里边的框架配合?

网友A:
圆角怎么画,倒圆角啊,楼主这话让人诧异啊

网友:
都是一个样,没啥可研究的。

网友:
框架用45°转角。

网友:
大佬来图说明?

网友: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和每个人的对美的欣赏标准有关

网友:
圆角命令不会?

网友:
倒大圆角大圆弧

网友:
看过德国机床,拐角是缩圆边线法兰插到下面的,防水油漏效果很好。

网友(点评):
有图吗?来张图大家学习一下,感谢

网友(点评):
没有,就是看一眼人家的处理方式是怎么防漏的。

网友:
要么做工装,但是一般不可能,我看到最多的是敲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角怎么画,倒圆角啊,楼主这话让人诧异啊

不是圆角不会画,因为框架画出来不是四四方方的嘛,如果外壳画圆角的话不知道怎么配合。。。

楼主:
感谢老哥,这个45°转角SW里有模版吗,还是说自己画?

网友:
现在的数控折弯机能一刀一刀的压成圆的,也有直接用管料做模具压的。

网友B:
大圆角的型材做立柱,中间封板金,也好看的

网友C:
如果你画图是用框架功能的话,是有圆角过渡的标准框架的,实在不行还是自己建库

网友:
如果是钣金的话,就是折弯折的,但大多数小厂子折不到这麽大的弯,就分三块焊接,弯的算一块,两边各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画图是用框架功能的话,是有圆角过渡的标准框架的,实在不行还是自己建库

好的老哥,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圆角的型材做立柱,中间封板金,也好看的

嗯嗯,就是不知道画图怎么画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