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折弯命令使用后2mm的厚度变成了10mm

楼主(2024-09-05):
SolidWorks折弯命令使用后2mm的厚度变成了10mm,求解

网友:
没图。

我拉伸一个块,结果却变成圆球了,这。。。。。。。。。。

网友A:
兄弟,你觉得你这种说法对于他人有什么可信度吗,你当我们这些人第一次使用solidwork吗

网友:
下次点确定前,看仔细各个选项有没有问题再点。

网友:
项目树里有个钣金点开,那里面厚度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点评):
或者你没用基体命令,用的拉伸切除,拉伸默认深度就是10.。。

网友:
数据要么是你自己输入的或者是默认输入的
不要只知道自己输入的是啥,也要懂一点默认值是啥

网友:
尺寸填错框了

网友:
认真看选项

网友:
曾经我也是,,,,
折弯的时候看选项,有个厚度
无论你画多厚,只跟这个参数油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觉得你这种说法对于他人有什么可信度吗,你当我们这些人第一次使用solidwork吗

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成功的可能只有一个,但失败的可能有无数个。点击拉伸以后,鼠标可能滑到厚度数字上,在鼠标滚动下,也可能从2变成10。当然,这个只是他的故弄玄虚的开题。

网友:
没东西发又想发了吧

网友:
肯定是草图没做全约束,导致一些线条走偏了。

网友:
空口白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