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悬臂件的螺杆紧固问题

楼主(2024-09-05):
如图1所示,将铸件(ZL101A材料)固定于旋转板上,旋转板做出螺纹,利用长螺杆在铸件最外侧的凸台压住,并通过螺纹锁紧在旋转板上,并打中等强度螺纹胶,我这里需要说明下除了这两个螺孔外,其铸件背面也有几个安装孔这里就不展示了,原先铸件并没有这么厚,图中的铸件厚度为315mm,之前才220mm,采用螺杆紧固在铸件吊耳的最外层,就是要减少铸件加厚形成悬臂结构的形变
但现在问题是,这种紧固,我在用simulation分析后,发现应力达到50多MPa,安全系数较低,而且网格越是细化后,应力越大,应力最大与形变最大位置就是在铸件最外侧,我怀疑产生应力奇异了
然后,我考虑能否在螺杆穿过的∠2吊耳孔内与轴接触的那一段轴端做成类似于铰制孔用螺栓的结构或者是过渡配合(如图3),使得吊耳的安装孔起到抗剪的作用

谢谢!

网友:
你这种结构硬想象成悬臂梁的变形方式,抱歉,绝无可能。

网友:
铸件与旋转板之间用销子链接,螺栓起紧固的作用

网友A:
模拟边界条件有问题,应力最大的点是固定板的螺纹孔口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边界条件有问题,应力最大的点是固定板的螺纹孔口处,,,,,

我放在了铸件最外侧凸台的端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