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面涂清漆

楼主(2024-09-05):
如上图,请问加工面涂上防锈清漆后对后续设备的安装精度有多大影响,尤其一些导轨安装面上?

网友:
这板有精度吗,本身标0.02,实际看天气,下雨天0.1,出大太阳,0.5,
这些玩意要保证不锈,这个很容易锈,精度,本来这种机架,都没有时效,哪来来的精度,

网友:
为什么不使用防锈油?

网友:
这么大尺寸的需要调的

网友:
喷漆后应该会产生1mm的误差,没有喷清漆的设备

网友:
这玩意不是叫硬膜防锈油(又叫黄金漆)吗?和清漆不是一回事把

网友:
涂这个防锈漆本身不会对精度有影响,纯防锈。

应该是其他面要喷塑,但是这个面要装设备,所以留了这一面没加工,或者是先喷塑在加工的。

之前不是论坛不是有问过类似问题吗,这个我在做机器人底座的时候用过这种工艺。

网友(点评):
不清理好就装线轨肯定会影响精度

网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1%AC%E8%86%9C%E9%98%B2%E9%94%88%E6%B2%B9/8164143

网友(点评):
只是防锈,没有说明要使用这个表面的时候怎么去除

网友:
不是所有行业都是高精端的

网友:
在台湾某些厂见过焊接件全部喷防锈漆,类似红色那种,加工面加工后,加工面涂上防锈油转到下一道工序,等全部加工好后再喷面漆,等待装配。喷面漆的时候,加工面要防护。
这种是为了长期储存用,如果干燥后有厚度,肯定装配前要处理。没用过,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