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4识别特征就自动崩溃

楼主(2024-09-05):
SW2014加载零件特征时自动崩溃,咋解决,大神们

SW2014自动崩溃

SW2014自动崩溃

网友:
不识别不就行了

网友A:
很简单,如果你使用的是SP0,那请升级为SP5。

楼主:
需要查看特征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如果你使用的是SP0,那请升级为SP5。

意思是升级版本吗?

网友(点评):
大版本是2014,SP是更新包,每个版本有五次更新包升级,一般每个版本的SP5是最不容易出现问题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升级版本吗?

好的,感谢

网友:
先排除这个模型问题,然后修复下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