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钻孔深度求教

楼主(2024-09-05):
1、各位生产、设计大佬,我这个件,厚度4.4 mm,不能打通。现在想钻一个M2的螺纹孔,SW的这个设置正确吗?加工方便吗?螺纹端面距离壁留多少适合加工呢?2、我看机械设计手册,闻邦椿版,里面钻孔深度很大啊,完全达不到。这个还要参考吗,或者参考别的什么吗?

3、这里有个别人的设计,平孔螺纹,实际生产好加工吗?
新人,没去过产线, 还请大家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尽信书不如无书,那手册只是推荐,又不是强制。
做平头孔,二攻丝锥磨平,尽可能做深牙

网友B:
一般的M2螺纹孔,螺距是0.4.
板厚4.4毫米,如果不能钻成通孔,那就底孔深度设为3.4. 可以用平底钻或者立铣刀,加工出平底盲孔
螺纹深度为2.2-2.6
丝锥前端的切削锥数量为2-3个,长度为0.8-1.2毫米

网友:
你只管设计打孔就行了,怎么生产和你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信书不如无书,那手册只是推荐,又不是强制。
做平头孔,二攻丝锥磨平,尽可能做深牙

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M2螺纹孔,螺距是0.4.
板厚4.4毫米,如果不能钻成通孔,那就底孔深度设为3.4. 可以用平底钻或者立铣 ...

懂了,感谢!

网友(点评):
图纸记得文字标注平底孔,不能打穿

网友:
我有点好奇,M2的螺孔怎么加工的?攻丝是手工攻丝吗?感觉喘气大点钻头都能断。

网友(点评):
手攻能有效率嘛,M0.8照样也机攻。

网友:
1.5倍够了。

网友:
螺纹深度+4倍螺距=攻丝底孔深度,螺纹深度+2倍螺距=铣螺纹底孔深度,你这样设计哪里的加工厂都能做。如果还是和对面壁厚太小,可以设计内螺纹退刀槽

网友:
知道头锥和二锥吗

网友C:
你看一下切削锥是几倍螺距,以OSG的EX-SFT系列螺旋槽丝锥为例,M2×0.4的切削锥长度为2.5P,即2.5×0.4=1mm,也就是说你的底孔深度要比螺纹有效深度长至少1mm。总之看你用的丝锥切削锥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切削锥是几倍螺距,以OSG的EX-SFT系列螺旋槽丝锥为例,M2×0.4的切削锥长度为2.5P,即2.5×0.4=1mm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