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标原点无法和几何图元中心对齐

楼主(2024-09-05):
inventor:我在拉伸好的正方体上,其中一个面进行草图编辑,为什么显示出来的草图坐标原点不能和我这个面的几何中心对齐,有大佬清楚吗。

网友A:
在Autodesk Inventor中,如果您在拉伸好的正方体上进行草图编辑时遇到坐标原点无法与几何图元中心对齐的问题,可以尝试以下步骤来解决:

选择正确的平面:首先,确保您选择的是正确的正方体面进行草图编辑。点击正方体上的面,然后选择“创建草图”。
使用“居中”命令:在草图模式下,您可以使用“居中”命令将坐标原点与几何图元的中心对齐。选择草图中的所有图元,然后在“草图”工具栏中找到“居中”按钮(通常是一个类似于十字和方块的图标)。点击这个按钮,然后选择“居中草图”。
调整坐标系:如果“居中”命令不起作用,您可以尝试调整坐标系。在草图编辑模式下,右键点击坐标系,然后选择“调整坐标系位置”。接着,您可以选择将坐标系移动到草图中的特定点,或者与选定的几何图元对齐。
使用“移动”命令:如果上述方法都不适用,您还可以尝试手动移动坐标系。在草图模式下,选择坐标系,然后使用“移动”命令将其拖动到您希望的位置。
检查草图约束:有时,草图中的约束可能会影响坐标原点的位置。检查草图中的约束,确保它们不会阻止坐标原点移动到所需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utodesk Inventor中,如果您在拉伸好的正方体上进行草图编辑时遇到坐标原点无法与几何图元中心对齐的问 ...

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设置好,让我每次在规则的几何特征面上绘制草图时,草图坐标系原点是自动和几何中心对齐的。以上几种办法除了“移动”命令我没试过,其他的都试了,不过好像只能起到临时的效果,新建一个草图后还是会有原来的问题。

网友A:
如果你希望找到一种长久的方法来自动保证草图坐标系原点与几何中心对齐,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方法:
模板使用: 创建一个包含预定义坐标系的草图模板。每次开始新设计时,都从该模板开始,这样可以确保坐标系始终与几何中心对齐。
自定义特征: 如果你经常需要特定类型的几何形状,可以创建自定义特征(如iFeatures或iParts)。这些特征可以在插入到任何草图中时自动与坐标系对齐。
编程脚本: 如果你熟悉Inventor API,可以编写一个脚本或宏,自动执行创建和对齐坐标系的操作。这样,每次运行脚本时,都会自动完成这一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希望找到一种长久的方法来自动保证草图坐标系原点与几何中心对齐,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方法:
模板使用 ...

好的好的,谢谢!